问?数据采集电流到电压的转换问题?

楼主(2004-01-02):
我现在用的数据采集卡的输入信号只有电压信号,如我现在现场有电流信号,我是如何的处理啊,我想可不可以在接入的时候加并上一个250欧的电阻啊?

网友A:
我是使用高精度的采样电阻(精度千分之一),然后从电阻两端取电压作为采集卡的差分输入。

楼主:
请问这样的电阻的价格是多少?规格的型号能不能说一下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我看好多数据采集卡只有电压输入啊??

网友B:
电流输入通常采用前端并联电阻转换成电压的方式进行采集。

网友C:
找v/i 转换芯片! 如RCV420等

网友D(2004-03-23):
RS欧时的电阻,249欧,0.1%,十一块钱一个,我买了些。

网友D:
请问各位, 是在端子板上直接接上(压力,温度,电量等)变送器给的电压稳定`抗干扰, 还是变送器给出标准电流信号,再在板上焊上一个电阻,得到电阻两端电压比较稳定。 如果我想用焊电阻的方法,通道上用单端输入,是不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B:
通常情况下电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抗抗干扰性要好一些,通道选用单端输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
谢谢yoyo1101抽空帮我解答如此多问题。

网友E:
我用的卡是DAQ2204,我的传感器输出是0-100mA的电流信号,要怎么接呢? 单端输入:信号输出端直接接到采集卡的输入端?输入范围应该是多少?AIGND应该接到哪里?

网友F(2004-04-28):
我做的方法是直接串一个250的电阻, 其实精度不是很高 因为我采集是主要是观测其曲线的变化 最好再并一个电容, 会起到一定滤波作用的 我这些都是自己制作了一个设备箱, 和电源放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