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抗干扰?

楼主(2004-01-02):
如选用中泰的PCI-8319数采卡,如何地选用信号隔离装置和接线端子才能有效地抗干扰?如选用凌华的凌华PCI-9113A数据采集卡,外加ACLD-9881通用32通道信号调理端子板,能有效地抗干扰吗?

网友A:
凌华PCI-9113A数据采集卡外加ACLD-9881端子板,采集系统的抗扰性会大大提高,因为9113A/D本身带2500V隔离,而端子板9881则可以搭建RC低通滤波电路,可避免大电流、大电压的干扰。

楼主:
请问中泰有什么样的端子板抗干扰的?

网友B(2004-03-23):
请问yoyo1101, 端子板9881应该如何搭建RC低通滤波电路呢?

网友A:
关于滤波电路的设计,可以查阅一下电路设计方面的书籍,就是用R(电阻)和C(电容)搭建低通、高通和带通滤波电路。

网友C(2008-06-19):
我们有比较简单经济的方案

www.telbridge.com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0755-27832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