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工作的面试书!

楼主(2004-01-02):
一、 填空: 1、配电屏上停送电操作顺序是停电要先断________后断__________。送电要先合________,后合_____________ (4分) 2、三相四线制漏电开关中,中性线不允许___________(2分) 3、罗口灯头接线时,连接罗纹端子不能接_____________(2分) 4、单相电机利和电容起动时,当电容值降低时,会出现的情况有__________,甚至 __________________ 严重的会引起电机______________。(2分) 5、单相交流电动机需要反转时,唯一的办法是将 ________________(4分) 6、按A、B、C三相顺序接入电源的电动机需要反转时,文件按_________或_______顺序接入方可。(2分) 7、用电器具要良好接地,其目的是为了保护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安全。(4分) 8、电动机在起动时的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_________至______倍,当电机频繁起动时会出现电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现象,甚至电机会_____________________(6分) 9、三相380V、7.5W电动机该选用_________A范围的热继电器。________A范围的交流接触器。(4分) 10、停电检修或安装时,必须在所属开关上挂上 _____________牌,目的是为了 以防止触电事故,保护____________________(7分) 11、对电器进行检修前为什么先验电,目的是为了了解___________和_________并要找到所属的开关断电、挂牌再进行检修。(6分) 二、 问答题: 1、 三相二极24槽电动机绕组展开图。(10分) 2、 画出日光灯的内部详细电路,并画出利用双联开关实行两地控制图。(6分) 3、 画出利用按钮、交流接触器、热断电器实行两地控制一台三相380V、3KW交流电动机单向起动的电路图,并写出该选用什么型号、规格的热断电器和交流接触器。(13分) 4、 画出按钮、交流接触器复合联锁的三相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图并分析它的动作过程。(13分) 5、 画出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动机星形、三角形起动、运行的电路图,并详细分析它的动作过程。(13分) 三、附加题: 阐述你对何种品牌PLC的熟悉程度。 有谁可以有答案吗?zt198615@yahoo.com.cn QQ45112228谢谢

网友A(2003-09-13):
回去翻翻书吧.

网友B:
我这里有

网友C:
我不用看书都能考个85分,太简单,都是一些基础知识。

网友D:
我不用看书都能考个95分,太简单,都是一些基础知识。

网友E:
老兄,你是电工吗?

网友F(2003-10-26):
各位电控高手: 如果您们有答案的话,真诚希望您们能伸出援助之手,谢谢! fath1980@hotmail.com

网友E:
我不用看书都能考个100分,太简单,都是一些基础知识。

网友G:
KAO!这是面试什么职位啊?是电工吧!

网友H:
至少是以电气为主的,可能是电设备主管什么的。。 这些填空题不看书还答不上来,呵呵。。。

网友E:
既然 工控皇、老百姓、东方科技 那么厉害,就给出答案啊,对不起,我很弱,还真的不会。。。

网友I:
不看书真是不清楚啊!弱啊!

网友J(2003-12-24):
我90分,因为三相二极24槽电动机绕组展开图一时想不起了,按考试时间算超时了,俺有5年没修电机了。

网友K:
吹 什么牛皮呀 , 有本事把答案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本事.

网友L(2006-03-29):
牛人太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