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总线与RS485

楼主(2004-01-02):
大家好:我是一名单片机爱好者,现承接一集散控制系统的开发,想采用RS485总线方式,       可据我所知,RS485只是一种物理接口,而并不包含软件通讯协议,那么所谓的PROFIBUS,       MODBUS等诸多现场总线是否只是代表软件通讯协议,而非硬件接口呢?他们的物理接口是否也      是采用485?我的系统中自己定义协议可以吗?上述那些现场总线有何优势?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2003-03-21):
1. RS485是一种物理接口,而并不包含软件通讯协议; 2. MODBUS等诸多现场总线是代表软件通讯协议,而非硬件接口; 3. 他们的物理接口一般是采用485; 4. 自己定义协议可以; 5. 上述那些现场总线优势:成熟、通用。

网友B:
profibus实时性比较好

网友C(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C:
最好不要自己定义协议,因为协议的制定不是简单的事,需要考虑很多的方面,可靠性、可用性、兼容性等。 最好采用标准的协议进行开发。

网友:
请问张大波先生: 在确定物理接口采用RS485后,如何采用标准的协议进行开发呢? 望予以指教! huxb

网友C:
例如profibus,bitbus等

网友D:
请教各位profibus代表何意,协议又是什么?

网友E:
RS485只是一种通讯的电气规范,按ISO的划分,它只是物理层,以上还有六层。欢迎来信切磋 www.shtlx.com

网友F:
本人非常赞成老雪山飞胡的高见,我在工程中就遇到过自定义的非标准通讯协议,抗干扰能力太差,根本没法用。

网友F:
更正:应市张大波的高见

网友G:
赞同周公的意见,现场应用最广泛的还是MODBUS,因为该协议是免费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