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通信问题

楼主(2004-01-02):
各位大侠: 我作的一个PC机与单片机多机通信项目,在WIN98平台上采用rs485通信方式,AT89C52芯片。2个单片机的工作是循环接收射频卡的编码,收到编码后等待PC机呼叫,如果PC机呼叫的机号等于本机机号,就发送本机机号+接收到的射频卡编码作为应答。在没有收到编码或虽收到编码但PC机呼叫的机号不等于本机机号的情况下不应答PC机的呼叫。PC机的工作是循环呼叫2个单片机。 调试时发现:1. PC机程序单独只呼叫其中任一个单片机,工作很正常。 2. PC机程序循环呼叫两个单片机,工作不稳定,出现故障时发现在1号单片机收到射频卡的编码,2号机没有收到射频卡的编码的情况下,PC机现在呼叫的是1号机,1号机不应答。此时如果用射频卡给2号机送信号,让2号机收到射频卡编码,通信又恢复正常。不知问题原因何在?望各位大侠指点,在此感谢了! 柳玉柱

网友A(2003-10-14):
首先确定,在1号机不应答时,是否收到了呼叫,可用单片机的一个口线作指示,然后看是否发出了应答。这各过程包含了收发两个动作,必须区分是那一个过程出现了问题。

网友B(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B:
协议交代得不够清楚。如许老师所说,先要看1号机是否收到呼叫,然后看1号机是否发出回应,三要看2号机的回应是否冲掉了一号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