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抗干扰??

楼主(2004-01-02):
各位同行好: 请问如何设计控制系统才能做到抗干扰?它要遵循什么原则? 一般干扰源来自何处? 谢谢

网友A(2003-03-25):
要做好屏蔽和接地,强弱电分开,一般干扰源来自电气专业以及接地不好引起各接地点电位不等。

网友A:
搜一下。本网站有有关内容。

网友B(2003-12-13):
干扰可分为系统自扰和外部干扰。 如果是外部干扰可以采用屏蔽,接地,隔离等方法;对于自扰一般没什么好的方法,只有在设计之初考虑将易被干扰的元件尽量分隔开。并且在检测,输入,放大,反馈等环节设置抗扰回路。

网友C:
电子还是电气系统?两种系统的抗干扰是不太一样的.

网友A:
雷电2说的瞒好,对于内部干扰可以采取变压器方式藕合或光电藕合. 为中国的工控事业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