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急!急!!急!!!)

楼主(2004-01-02):
通过485实现PC与单片机的通信,1对1。 虽然通过232/485转接口,PC就可与单片机通信,但考虑到现场条件——各种干扰非常强,为了增强系统的抗干扰性能,我打算在232/485接口上连一485芯片,通过双绞线连至另一485芯片上,最后与单片机相连。 请问,这种方案的抗干扰性能如何? 另外,请给我介绍性能优越的232/485转接口及485芯片。 谢谢。

网友A:
I-7520 的性能相当好, 您可以参考看看.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但是会受干扰影响的, 不仅仅是 converter/chip 而已. 还包含通信的线材. 甚至于主机/从机/RS-232 都有可能受干扰影响. (232 端的抗干扰性较差) 所以, 降低干扰源也是您必须一并考量的. Note: 以後請將題目寫明確一些, 日後才好作後續討論/參考. Thanks!

楼主:
谢谢GaryLin 但是I-7520的资料我无法下载

网友A:
应该可以才是! (English Manual) 您再试一次, 若还不行的话, 请联络... 泓格上海办事处 Tel: 8621-6247-1722/23/24 Fax: 8621-6247-1725 E-mail : shanghai@mstp.icpdas.com

网友B:
你的这两个方案有什么区别,不还是通过485转换吗,选好的产品抗干扰好点

网友C:
对于1:1通讯,如果距离不是很远,直接用RS232就可以了,在单片机一侧用MAX232

网友D:
你讲得太模糊了,什么各种干扰,什么增强系统的抗干扰性能,这样的说法在工程中都是很忌讳的,这样的话你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485本来就比232的看干扰能力强,前者是单端传输的,后者是差动传输的,前者是电压驱动,后者是电流驱动,485一般的干扰都能克服,如再不行,你要在屏蔽和隔离上想办法。再有什么问题,请访问www.shtl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