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纱机交流变频技术改造

楼主(2004-01-03):
一、概述 棉纺粗纱工序是将并条下来的熟条抽长拉细,进一步牵伸加捻,并使条干不匀 率控制在某一指标内,以供下道工序加工成纱。 在粗纱生产过程中影响成纱质量的因素之一就是开、停车及点动时所产生的细节问题。对于传统的粗纱机而言,解决细节问题的手段是∶启动加装电抗器使之在粗纱启动时电动机处于三相不平衡状态,从而降低电动机的起动力矩,以达到软启动的目的。二是加装时间继电器与电磁离合器,使粗纱机在仃车时铁炮与筒管卷绕相脱离,筒管停止卷绕,而前罗拉则仍以惯性继续输出粗纱。使前罗拉与锭壳之间的粗纱有一定的松弛程度,防止粗纱再次开车时产生的过度张力。 这两项防细节措施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都在着致命弱点∶一是启动过程中的电抗器它的作用原理是,当粗纱机启动时电抗器串接在三相回路中的一相,使电动机处在三相不平衡状态以降低电动机的启动力矩。当粗纱机启动结束达到 额定转速时,必须将电抗器短接,使电动机恢复三相平衡,投入正常运行。这一环节是过时间继电器来完成的,如果时间继电器一但出现问题,就无法短接电抗器这样就会造成电动机长期运行在三相不平衡状态,这样就会导至电机发热烧毁;二是停车时的防细节装置是由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接触器与电磁离合器组成的,在生产实践中故璋率极高,且两个时间继电器的配合调节难度较大,目前此装置正常运行的极少。 综上所述,粗纱的防细节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要消除开停车的粗纱 细节较为理想的措施就是进行交流变频技术改造。 交流变频技术目前在新型粗纱机上应用的非常广泛,如FA一423、457、458、 411等。这些新型粗纱机都比较好的解决了开停车的细节问题,但目前我国纺 织企业服役较多的A一454、456等传统粗纱机仍在着开停车的细节问题,这些粗沙机机械性能仍保持的好,要完善这些粗纱机的设备性能和工艺水平,就要对此进行交流变频技术改造。此项技术改造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二、方案(一) 此方案是在原控制电路上加装变频器。特点是∶ 升降速平滑,启动平稳; 消除机械冲击力与滑溜率; 消除开停车及点动时所产生的粗纱细节; 粗纱条干cV可降低1%; 粗纱机的工艺转速可通过变频器的参数来实现需更换皮带轮; 取消6oA接触器、三个时间继电器、电抗器、电磁离合器等,降低材料消耗; 对电动机进行全保护; 具有节电功能 改造进行速度快,基本上不影响生产; 改造投入低。 三、改造方案(二) 此方案是变频器加PLC改造。除方(一)的优点外,还具备多段速控制弥补粗纱卷绕过程中的张力不匀;取消所有中间继电器,电路更加简化,更有效地降低电气故障率。但此方案改造弗用高,改造进行速度慢。 河南周口市瑞达公司 电话∶o394一8226252 手机∶13033939899 E-mail;13033939899@zy165.com

楼主:
没有人感兴趣吗?

网友A:
哎!把铁炮去了都不敢称高手,此地龙潭虎穴啊!

网友A:
有兴趣练练走锭改造如何?张力可要PI控制哦!你的伊妹太丑了,换一个吧!

网友B(2007-11-26):
现在的老设备少了,都是用的配套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