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K系列软件与电脑连线

楼主(2004-01-03):
大家好!近日来一直有几件事困扰着我:希望您能帮我一下. 1.我公司最近引进了一条日本精工(SII)LCD生产线,但由于设备的年龄已较大,需要改进的地方较多.但大多设备都是使用的是三菱K系列的PLC,但苦于没有此类型PLC的电脑软体与连线只能用A6PP专用书写器进行编程和修改,但操作界面是日文的.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希望能找到英文的K系列的软体,最好是能可与用电脑连接的. 2.工作中有另一台机,三菱A2SH CPU,但电脑无法与之通讯,最初我以为是我的连线或是电脑软件有问题,换了一台机与GPP软件仍无法PLC-->PC通讯.同种软件与其它机台A系列均能通讯.实在困惑,希望各位大侠能给予指教!

网友A:
你好!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有两点请你检查: 1。你的GPP版本; 2。你的通讯电缆(9针对25针)及通讯设定是否正确,包括:你的PC的COM1端口设定是否与PLC端口一致(波特率,数据,检验等); 3。PLC内的各模块的地址是否正确,包括你的CPU上的SW设定;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请把电脑操作系统该为98

楼主:
感谢wilmon指教,第三个问题已解决,我重新购得一条数据线后搞定.但我想不通如果单纯讲我的数据线有问题,为什么又能在另外的一些PLC上使用,不能使用的也就只有三台设备? tianhu:我目前还没有任何可安装的编程软件,原有只是一个特殊的编程器.如您能给我提供一点信息,不胜感激!

网友A:
dingchunjiang: 在www.gkong.com里的下载特区有GPP的编程软件,不过版本稍为旧点,但可以使用。你不妨到那去下载!

网友C:
我有西门子810dcpu,是加工中心用的,谁有编辑软件和加工中心的中文资料呀,请帮忙!

网友D:
大家好,我公司的一套设备采用了LG的K80S的PLC,因近期发现程序有问题,便打算用KGL-WE把程序看一下,但我用OMRON的CQM1的编程电缆却不能连接,都是采用的RS-232接口为什么不行?

网友E(2007-01-27):
 见过PLC: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4-1-3 10:43:00
    大家好,我公司的一套设备采用了LG的K80S的PLC,因近期发现程序有问题,便打算用KGL-WE把程序看一下,但我用OMRON的CQM1的编程电缆却不能连接,都是采用的RS-232接口为什么不行?

你说的问题太正常了  LG的连线 做法是
2  3 交叉 5 对5
欧姆龙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F:
1看一下选择的COM口是否正确,2通讯的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G(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H(2009-01-30):
k系列的软件估计很难找了

网友I:
这你应该和三菱销售方联系,K系列的比较难找

网友J:
哈哈,本贴2004的发的,但沙发是2003年,我没看错吧

网友K(2020-12-0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