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FXI2.6后,不能休眠

楼主(2004-01-03):
我在笔记本电脑上安装IFXI2.6后,电脑不能休眠,不知是啥原因,哪位兄弟知道解决方法?

网友A(2003-10-23):
组态软件一般都有禁止电脑某些组合键使用的功能,同样也有禁止电脑休眠的设置功能,以防止在控制过程中因电脑的休眠而造成错误。但安装后不使用就出现这问题,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了。仅供参考!

网友B(2003-12-25):
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B:
找到办法了

网友C(2004-06-28):
那是ifIX里自带功能,只要你的计算机安装后就不能启用休眠功能。除非你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