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01-03):
富士G9 30KW变频器拖动电机 低频0-20HZ正常 21-50抖动厉害,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李工: 换主板后正常?是不是A1601坏了?

网友A:
这个没试过!

网友B:
我觉得象你这样的现象一般是机械和电气的配合或电气参数的问题,变频器应该是好的,先尝试把参数调整一遍,然后考虑一下机电配合

网友C:
如果21~50Hz全程抖动,并且震动随着频率增加而增大,可以基本确认为接写问题,如电机支撑、电机和机械的安装同轴度,以及机械本身的问题。可以尝试用工频直接试,如果现象依旧,则肯定为确认为机械问题。 如果只是在个别频率抖动,则是共振问题,可以设定一个或多个跳跃频率和跳跃幅度,避开机械共振点!

楼主:
21~50Hz全程抖动,并且震动随着频率增加而增大

网友C:
呵呵!刚才的回答最关键的两个字打错了!    如果21~50Hz全程抖动,并且震动随着频率增加而增大,可以基本确认为 机械 问题,如电机支撑、电机和机械的安装同轴度,以及机械本身的问题。可以尝试用工频直接试,如果现象依旧,则肯定为确认为机械问题。

楼主:
to:m13473可换主板后一切OK!

网友C:
hehe!我也知道了另外一种可能!谢谢!学无止境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