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场数据采集

楼主(2004-01-03):
小弟碰到一个头疼的问题向各位大虾请教,我现在采用数据采集器采集现场传感器输出数据,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经过隔离放大器后输入到数据采集器。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自系统上电后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会越来越小,好象没有稳定的值,系统工作时间越长采集到的信号越小。用万用表测量放大器输出端,也是系统工作时间越长输出的信号电压越小。麻烦各位大虾帮小弟分析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小弟在此谢过先。

网友A:
那是一个春天有们老人他在工控网里看海

楼主:
多谢DAQCHINA。不知那位大虾有解决漂移的好办法?能否告诉小弟。小弟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传感器信号即然是通过放大器,说明传感器不带变送器,属小信号输出的传感器本体,估计输出在百毫伏或更小的范围。如果是传感器供电的原因,把滤波电容加大一些,其稳定性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放大器的问题,建议使用稳定性高的放大器更换。对小信号而言,使用XTR10x将其变送成4-20mA的电流信号,既可以远距离传送,又可以高稳定性的变送信号,至于变成电压就用最简单的I/V变换就解决问题。漂移一般是小信号放大时产生的,这个环节不出问题,漂移就差不多解决完成了。有关XTR芯片资料,请到 http://www.daqChina.net ... 宋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