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pc机与s7-400 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01-03):
有几个问题 1. 在S7-400 PLC中,特殊功能块SFB41的参数可根据不同的需要做调用添写,那么请问SFB41是否可以做无限次的调用来实现不同需求的PID调节?S7-400 PLC内部PID控制的数量是否有限制? 2. 普通的PC机与S7-400 PLC有多少种通讯?如何实现?假如不用WINCC组态,若要S7-400 的PLC与普通的PC机通讯需要什么条件?若不用WINCC组态,S7-400 PLC通过232或485口与PC机通讯能够实现吗?若能够,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A(2003-11-20):
需要加硬件,wincc也如此,你可以用其他的组态软件,国产的也有。

楼主:
那么请问,在plc上插入一块cp443-1可以实现吗(接入以太网)?

网友B:
可以,都可以,具体的数量限制得看你的CPU型号,可以查手册

网友C(2004-01-01):
我公司现在有s7-300 400 的钥匙盘盘 18 张     现在以50 元的价格销售 有意者和我联系          email :sgfxj@vip.163.com

网友D:
各位大哥大姐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