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如何建个symbol?

楼主(2004-01-03):
我刚刚接触intouch,用的是intouch8.0的demo版,不知道在哪里建symbol来监视一个模拟量,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2003-10-08):
监视一个模拟量?不明白,但是要建一个新的SYMBOL,可以在EDIT菜单下选择Symbol Factory,然后新建一个

网友B(2004-01-03):
还没搞清Symbol和单元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