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变频器

楼主(2004-01-03):
如今的变频器品牌众多,良莠不齐。如何去辨别其性能的好坏、品质的高低呢?

楼主:
严刑拷打变频器,是好是歪咱自明。 目前,变频器的品牌越来越多,型号越来越杂,通用型、专用型、磁通闭环控制、高性能有速度传感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等各种变频器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光是变频器前的各种名称就叫人犯愁,让咱们用户选型使用时无所适从,而有时咱们根本都不知道如何去选,只好听厂家、代理商或经销商瞎吹,哄到咱们的钱就是能耐,用过之后,那苦真是哑巴吃黄莲啦。上下两张嘴皮,变频器本身的工夫不咋地,嘴上的工夫确实了得,让人不得不服。 不管变频器姓土还是姓洋,拉出来好好审审,看看市面上的洋东东、土东东的家伙是硬还是软,严刑拷打看看她是不是个真革命党。变频器的性能是好是坏、品质是高是低,严刑拷打之后,基本上该招的都招了,该降的都降了,把招了的、降了的统统都咔嚓掉,剩下的没多少东东咱们好生款待,以后咱们就是她的用户了。 为了让最终结果具有普遍性,选一个380V/30KW的东东较为合适。上刑之前,先给洋东东、土东东腾出个足够大的地方,以免她受不了,自焚伤了咱们。常用的刑具有: 1. 坐电椅 不用怕,其实就是上电。 原本洋东东、土东东都不应该怕坐电椅的,只要电网都能符号咱国家标准。不过,这可是在咱中国,咱中国可是个有特色的地方,电网也不例外。夜间,用电少时,电网电压会升到460V~480V,有时还会更高一点,白天用电高峰,电网电压又会降到290V~310V,甚至更低。让咱再配个可调变压器,那得多大容量,多少钱啊,咱可没那经济实力,对不住,只好让这些土、洋东东们受累了,咱也是没办法。电网的波动,对咱还算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毕竟还有电,咱可是个用电大户,每月7、8千安,求爹爹,告奶奶,好不容易同意给咱6千安/月的用量,这不还差1、2千安的缺口,只能靠咱自己发电啦,发电你就别在挑剔了,电压是忽高忽低的,频率是不稳的,谐波还是比较重的。 用市电和发电让咱逮住的东东各拷打72小时,原来咱吃啥就给她吃啥,原来咱喝吃啥就给她喝啥,既不袒护,也不虐待,挺过6天的拷打,啥都不说的,咱算她过了第一关。正常的过压和欠压以及出现缺相故障,咱算她喊冤有理,不作为招供论处。喊其他的地方疼(如过流,短路等)的东东大部分最终都会成为叛徒。 拷打过不少的土、洋东东,咱还得表扬表扬咱们自家的土东东们,说句实话,土鳖坐电椅的能力还要强于洋龟,洋龟上电椅之前还挺横,上出不多久就蔫了,特别是咱自己发电时,几乎含盖所有的洋龟,不是这疼,就是那疼,不自焚,能唧唧歪歪地熬了6天的洋龟没几个。水土不服原来在这里也适用。有的6天都没熬到,就爬不起来了,她爹回去解剖后,有说咽喉(整流桥炸)烂了的,有说心脏(IGBT炸)破裂的,还有说不明原因的或是说了咱也没弄明白的。 国内大部分的东东都能熬过市电的拷打,但也有些例外,如国内的一些廉价杂牌机:铁皮如纸薄,器件论斤称,螺钉像棉花,内脏像块豆腐渣。当然,少数几个咱国内的东东也能熬过发电的拷打。 发电对土、洋东东都是一个不小的坎。 过不了市电关自焚的,此项故障对故障率的贡献估计不下12%。 过不了发电关自焚的,此项故障对故障率的贡献估计不下5%。 这可能就是洋东东只到大城市而不到咱们乡下来的原因。 2. 过火焰山 不用怕,就是测试耐高温,听说电子器件与SARS病毒一样,也怕高温。 武汉、重庆和长沙昔日被称为三大火炉,没空调的时代,男女老少都睡到大街上避暑。这些年虽有了空调,不用再睡到大街上(没有恐怕现在谁也不在敢了,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生),但又有什么厄尔尼若、温室效应,搞成世界全球变暖,连北方的北京、西安温度都有40度,还是摄式的,越是工业重镇,气温还越是要高。工业化程度越搞,变频器的需求也还越旺。唐僧师徒过火焰山时,靠孙猴子借到了芭蕉扇,洋东东、土东东不知能靠什么渡过炎热的中国夏季。 咱的生产厂虽是在乡下,可咱生产的设备已像马季先生的“宇宙”牌香烟遍布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乡镇和农村,走遍了咱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山水水,最近,还飘洋过海,出口了,赚了点除美金和欧圆之外的外币,别看咱的设备土,咱现在也是咱当地的创汇大户了。说了老半天,是为了说明咱的设备是要耐得住高温环境的,不是有意要跑题。现在还是回到洋东东、土东东们怎么过火焰山吧。 把洋东东、土东东逮到的时候可能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等到夏季,咱手头的那点银子恐怕早被洋东东、土东东的主子骗到手了。打铁要趁热,王铁人不是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吗。咱也学学王进喜,整一个封闭室,里面加两个3000瓦的电炉烤着,让洋东东、土东东们在冬季在咱这里也能感觉到夏天般的温暖,把洋东东、土东东的操作器用延长线引到室外,一则咱不陪她受热,二则以免她自焚。咱也不用怕她流汗,采用马胜利的满负荷工作法咱定单都完不成,咱可得把非典造成的损失补回来,至少也要减到最小,让她多拉快跑,不用十年时间,咱们就能赶英超美了。 过火焰山的能耐洋东东就要强过咱国内的土东东了。土东东有的不一会儿就喊口渴(OH),有的不多久就放炮烧了,洋东东也有喊口渴、放炮,但比例小一些。 过火焰山放炮的,此项故障对故障率的贡献估计不下10%。 过火焰山喊口渴的,此项故障对故障率的贡献估计不下2%。 3. 鞭抽筋骨皮 抓进大牢,不抽几鞭子是办不到的。真抽还是佯抽,那就得看你会不会贿赂牢头了。不过在咱这你就可免了这份心,咱这没牢头,鞭子是要真抽的,咱不真抽,过不了多久咱就得被真抽,咱可比你们还怕痛。咱也不多抽,只抽三鞭子。 第一鞭:老牛耕地 冯小刚最近的一部大片《手机》里有句台词:还是农业社会好啊,通讯不发达,赴京赶考,一去就是几年,回来说啥子都成立。农业社会是啥个样子,要咱说就是老牛耕地,老牛套上轭头,慢慢悠悠在田里来回犁地。 咱虽是要真抽,但不会太狠。低频1~3HZ满载让洋东东、土东东拉上个8个钟。不能拉的或拉不动的直接甩了。拉的时候自燃、自爆或烧咱电机的,也不是个好东西。 自燃、自爆的,此项故障对故障率的贡献估计不下3%。 第二鞭:小龙出拳 一代武师李小龙悟出了霍师傅的迷踪拳真缔,并把它发扬光大,威震武林,几乎没人能过他的三拳头。一则出拳速度快,二则每次出拳位置不定。 咱逮到的东东反映速度是否也很敏捷呢。加速时间0S跑不动,没关系,咱就降点,0.5S怎么样,还不行,再降点,1.0S够了吧。还跑不动的,行军时,肯定会掉对,逮住了100%是叛徒。 一跑就死掉的,此项故障对故障率的贡献估计不下5%。 第三鞭:悬崖勒马 悬崖勒马就是变频器带大惯量负载时的快速停车。带上制动单元刹车电阻,1S还停不下来的,这马基本上会掉下悬崖。 大惯量负载停车时炸机的,此项故障对故障率的贡献估计不下5%。 4. 反弹琵笆 琵笆是咱们大中国古代歌女们常用的一种乐器,达官贵人们在娱乐消遣之前,都要先听上几曲。最为著名的恐怕要算白居易老先生的《琵笆行》了,什么犹抱琵笆半遮面、大珠小珠落玉盘,让人遐想连连。只可惜现在会欣赏的人不多,会演奏的就更少,能反弹琵笆的基本上都绝迹了。咱是孤陋寡闻,没亲眼见过反弹琵笆,只是道听途说,想必感觉是很难受的吧。说来也怪,当代小子别的能耐没学到,在折腾的工夫上却继承了古代先人们的衣钵,越是难受,越有激情。那就让洋东东、土东东们也难受难受吧。 反弹琵笆1:工频到变频切换 变频到工频切换的应用场合已经较为普遍,除75KW以上稍微有点技术难点外,小功率则可什么都不管,直接切换都没事,干就是了。那么,反过来呢,先工频让电机高速旋转起来,再切换到变频器来控制。咱的用户现在口味越来越叼,不知为啥这样用,娘西皮,都是些叼民。没法子,只好让洋东东、土东东委屈委屈了。也好,临死不屈方显英雄本色。 变频到工频切换炸机的,此项故障对故障率的贡献估计不下3%。 反弹琵笆2:输出短路 将变频器的输出U、V、W两两短接或都短接,高频启动变频器;或高频先启动变频器,再将变频器的输出U、V、W两两短接或都短接,变频器不炸机报过流故障,则基本上可称条汉子。 输出短路炸机的,此项故障对故障率的贡献估计不下2%。 反弹琵笆3:输入输出反接 戏到结尾,基本都是高潮。咱们的严刑拷打也要接近尾声,最后,咱也来个高难动作,将输入R、S、T与输出U、V、W反接。 反接一上电炸机的,此项故障对故障率的贡献估计不下0.2%。 反接上电不炸,运行时炸的,此项故障对故障率的贡献估计不下0.1%。 被审的累,审的也不轻松,咱也要歇歇了。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故障率超过20%的,熬不过3年,就会自动倒闭;超过10%的,熬不过5年;超过5%的,可以不死不活的苟延残喘;不到2%的,将会是最后的赢家。 你好,咱就好;咱好,大家也就好了。 洋东东、土东东们,要不要来试试。

网友A:
TO:BJT 兄弟,我觉得你的文笔绝对经典,佩服佩服! 宽电压宽频率运行/高温环境/低频转矩/响应速度/停车时间/输出短路保护/工变频切换/这些做为变频器的性能指标测试是当然的。但要是把输入输出反接作为测试指标我不敢苟同。 要知变频器的输入电压经整流模块整流到直流母线电容滤波时,还加了一个充电缓冲电路。你要是直接通过IGBT的内部二极管整流后直接加到直流母线电容。其充电电流对IGBT的冲击可想而知。当然一些厂家在IGBT的选型上把额定电流加大是没问题。但这是额外的,我想所有的变频器说明书里应该都是严禁输入输出反接的吧。 以上仅为个人见解

楼主:
TO:李惠锋 你说的不错。所以我才说输入输出反接是高难度的。在实际应用中,输入输出反接的事故时有发生。

网友B(2009-06-24):
写的挺形象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