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发热

楼主(2004-01-04):
我厂有一台变频器工作中需要频繁起停,停机几天后开机发现内置制动电阻严重发热,并却就像电炉一样烧得通红,请各位大侠是何原因,如何修理?

网友A:
可能是刹车管坏了!

网友B:
功率不够

楼主:
李工,刹车管是制动电路中的三极管吗?

网友A:
是的!

小小!

网友:
同意李工意见

网友C(2004-08-07):
请问搂主:电阻烧红了,温度有多少度呀?

网友D:
就好像热得快一样?

网友E:
1肯定是制动三极管损坏 2说明你要改用外部制动单元加外部制动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