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1-04):
安川616G5显示SC如何检修?向各位高手请教!!!谢谢!!

网友A:
检查电流检测回路

网友B:
求助:施耐德ATV58(11KW)变频器开机显示Err 7 ,参数不能调,不知是何故障,如何处理?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C:
光耦与模块都要检查!

网友D:
变频器检测到输出电压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