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sview32 key丢失了怎么办???

楼主(2004-01-04):
(无正文)

网友A:
那你就别激活了,但是还是能用的

网友B(2004-07-15):
重新安装在原来的目录下面,KEY应该还在,所以不影响运行。如果实在不行,我这里有多余的,KEY。请与我联系:QQ170591728

网友C:
如果你存放KEY的那个盘没有格式化,或者你没有把它导出的话,KEY是不会丢的!你搜索一下这个文件“EVICOM.SYS”,如果有就没有丢,重装就行了,如果没有,恭喜你,你的RSView 32只有两个小时试用,而且只有37个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