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丹佛斯变频器无输出

楼主(2004-01-04):
我公司丹佛斯变频器无输出,万用表测U、V、W对直流母线是二极管特性,是不是可以断定输出模块是好的,请问可能是何故?

楼主:
补充说明:面板显示0HZ,只有风扇正常运转

网友A:
不能判定输出模块一定是好的,因为模块驱动脚你还没有测量;这样的问题一般是驱动回路的相关问题

网友B:
面板显示0HZ,当然没有输出了,只有风扇正常运转,所名电源可能是好的,测量模块的好坏那样测不正确。不一定是好的,但我估计可能是好的。驱动部分有问题么

网友A:
OHZ属于故障状态,不能使用,仔细检查,

楼主:
驱动部分怎么测?

楼主:
触发端也是二极管特性,看来模块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你能把现象说说清楚

网友C:
我建议你查查,有无给定值,二,看看27#端子有无接好,如果你是外部端子控制的话再检查一下你的启动控制线有无问题。

楼主:
是交接班时停机以后再启动就显示0HZ,无输出了

楼主:
和触发端相连的那排分别有4个脚的7个红色方块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变压器,测得4个脚两两相通(近似短路)?

网友C:
你如果对DANFOSS的VLT变频器不了解的话,你最好不要去动变频器内部的元件,你用的是2800系列的还是5000系列的? 你还是先按我说的查查看,

楼主:
请教各为大师了!

网友D:
看看你的参数对不对,是不是操作人员参数改动了 (运行频率,启动方式)

网友E:
如果参数是默认修改,在启动前应该短接12-27端子!

网友C:
方法不是告诉你了,先查外部的接线有无问题,然后再看看端子相应的参数是否正确,你不知道的话就把变频器的接线记录下来告诉我。接下来你再在面板上看看有无给定值,对了显示面板上的显示有无闪烁,如有说明是被面板停止了,按一下面板上的启动就好了。如还找不到问题的所在,你再上网来,或和我联系,13757166436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另外想再请教,我现在远离现场,在办公室用220/380V变压器和三个灯泡怎么试?

网友D:
在办公室内试机 220/380V变压器和三个灯泡,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三相的是吗,办公的地方没有三相的, 那你就不能试啊,我的理解不知道是不是你问的意思

网友C:
你办公室里有三相电源的话就可以试:首先你将变频器改成面板操作(002:LOCAL;013:LCP CTRL\OPENLOOP;)然后通过003给定运行频率,看变频器有无电压输出或变频器有面板有无输出频率。 DANFOSS的VLT5000系列变频器可以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工作。 你想用单相220V通过变压器升压为380V是不行的。

楼主:
理论上讲,单相220V通过变压器升压为380V,输入变频器两相,同样可以整流为直流,逆变为交流三相输出,驱动三只三角形接法的灯泡,有什么不可以?请继续指教。

楼主:
还想再请教前面问题:和触发端相连的那排分别有4个脚的7个红色方块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变压器,测得4个脚两两相通(近似短路)?

网友B:
驱动电路的测法: 给光藕供电,在光藕的左边加1.5v电压触发,看输出到模块的一端有没有反映呀

楼主:
谢谢羊羊! 你是说那些红色方块是光耦吧,我想也应该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输入和输出端的两个脚之间都近似短路,难道都坏了?我先用你说的办法测一下试试看。

网友F:
请高手帮忙:      现在由PROFIBUS控制8组51台电机,不知为什么,REPEATER在前三组能用,在后五组不能用,变频器FCM300正常,我这里是一条食品生产线,就是不能通讯,REPEATER无响应,通讯线正常,无短路,通讯由西门子S7-300控制,由CPU DP控制。      谢谢。

网友G:
模块上的温度传感器坏,咨询电话013757360727

网友H(2004-04-06):
一台2822的无输出初始化后开机频率可调启动有电压输出可电机不转电机是好的

网友I:
查一下负载吧,

网友H:
负载完好的

楼主:
先测一下输出电压!

楼主:
如果输出电压正常则肯定是负载问题!好好检查负载有没有堵死!

网友J(2011-12-13):
我有一台5000的开机显示频率,就是没有电压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