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L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4-01-04):
小弟第一次使用研华的818L采集卡,在win98下使用VB6编程,同时采集扭矩(±5V)和压力(0~5V)信号,信号采用差动模式输入,但采集的数据只有扭矩信号是准确的,压力信号的数值与扭矩的相同,但用万用表测量两路输入信号都正常,用研华的adsoft例程也是一样,但用Device Manage测试确又很正常,换了几个通道都是如此,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用DEVICE MANAGE测试正常,说明卡应该没有问题。不要太相信例子,很多厂商的例子程序也有BUG的。最好详细阅读使用手册,自己编程序调试,或者仔细检查有问题的例子程序,看看是否有问题。可以叫厂商技术人员和你一同解决。

网友B:
搽粉方式连接到的时候,信号低端再与地连接起来试试!

网友C:
内容没有了,网上太多了,随便都能查一个。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