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请问,请问,施耐德与富士的低压器相比,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谢谢~~~

楼主(2004-01-04):
各位各位老师:请问请问,施耐德与富士的低压器,各有什么优缺点?请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A:
各有千秋吧! 解释权在他们的厂家

网友B(2006-11-11):
低压电器我觉得施耐德好些.个人意见

网友C:
我也觉得施耐德的好些,市场占有率高,我们做工程一般用施耐德的!

网友D:
施耐德的要好一些,历史悠久

网友E:
施耐德低压和国产的安装相近容易替换,而且价便宜;富士的低压价格相比会略微高一点点,但在技术上会有些优势,譬如说接触器电压在临界状态时就不会像其他厂家的那样抖动,这就是富士所讲的超级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