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OMRON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4-01-04):
大家好,我是一个自动化现场控制人员,我现在遇到一个关于omron的问题可是没有omron的论坛,特来这里希望懂omron编程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我用的是omron C200H可编程控制器设备,现在想要改动一下内部程序,可是却不知道其中的I/0是怎么样对应于具体的接线端子点的 例如:0001 LD 25313 我想知道25313应该对应于现场设备i/o的具体哪一个点上…… 谢谢大家与我讨论! QQ 99467695 盼复……!

网友A(2003-11-24):
这是一个常通ON的信号,是内部的

网友B:
omron的论坛去OMRON的网站上去找吧 www.omronservice.com 先注册然后可以进论坛

网友C:
此点是OMRON部份系列PLC里面的一个特殊性常ON软触点,编程时可 用它作为无条件驱动点?只要CPU运行它就是通的,

楼主:
先谢谢您的回答,手册上说的不太明白,就象这样的一个常ON点具体对于设备或是工艺起什么作用呢?(对不起,我是一个设备维护人员,要求对于每一个点都要有具体的指示). 还有一个问题,就象OUT 4207这样的语句来说042通道怎么样计算是哪一槽哪一个位呢?(这个比较重要)

网友D:
他是内部中间继电器

网友E:
在www.gkong.com的技术论坛上今天新开了omron的论坛,版主是omron的高手,大家有问题可去那边发问,不过据说谁提太难的问题让版主下不了台会被干掉哦,有没有敢去的?

网友B:
那OUT 14107也是内部点,可是他就是工式计算是在哪一个模块的哪一个位的,(N=100+10*单元号) 为什么OUT 3207没有呢,楼上的回答太简单了吧

新手上路!!!!

网友:
大家好,我是新手,有前辈留下FX2N梯形图软盘一张,小弟电脑上没装有支持该格式的应用程式。小弟要修改程式,打不开则无法修改。有哪位知道用什么应用程式打开请见告小弟。                    又     该应用程式可以在哪里下载????     !!!!!!     请各前辈指点,小弟谢过!

网友E:
我上面说的"据说谁提太难的问题让版主下不了台会被干掉哦,有没有敢去的?"纯属俏皮话,如果这些话有什么不妥之处而造成麻烦,本人在此深表歉意!

网友F:
天問兄呀! 天南地北您問遍啦~~,已經跟你說第一行的程式就錯啦. 你將一各CH編號丟到DM區怎行哩?!才告訴你,你就不見啦!!不行喔!!

楼主(2004-01-04):
大家过年好! 哎,真不好意思,哥们还好吧…我刚刚出差回来…最近厂里又上了一个新项目要用到亚控的"组态王",出去学了一段时间…… 呵呵,我女友也在说我说不见都不见了……真报谦……不过说实话,你们一直在说我程序有问题我这次出去和同行的老师们在一起聊也说到,他们也说有问题,可是,这台机器在我们这里已经运行了有10年还要多啊……(除了哪天没事了死一次机,别的没有什么了),是不是我的描述上有问题啊,可是程序可是用手持编程器一行一行的录出的啊。 我正准备过了这几天一定把这个东西搞一搞的……不管是错是对我都想弄明白,到时候还要与你们多帮忙才是啊 其实书我也粗看了一下,大概的寻址也死记了一些,可是就是应用不起来…… 1. out 3207你们说是内部继电器,可是这个内部继电器用out输出时他与硬件点是否有对应关系,是否可以采集到(我认为有out就一定有一个确定的变量输出) 2. 还有关于group two模组问题,你们只是说出了书上写的那些关于从0开始就是30H等等……这种工控设备我不敢去发挥联想去分析它的寻址规律,问如果它与普通模组混插的时候,如: 1CH:OD215 32点 晶体管输出单元 2CH:OC224 8点 继电器输出单元 3CH:0C222 12点 继电器输出单元 4CH:ID215 32点 晶体管输入单元 可以看出1CH和4CH是group two模组,那么1CH应该是从31H开始地址,31CH,32CH对吗?那么2CH是普通模组,这之间的地址还要继续吗,到4CH又是一个group two ,这时它的地址是多少?可不可以认为只有这两个group two 对应的地址才有确定输出,而中间插普通模组的地址可用作中间继电器不实际输出?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用out时输出到了哪里?(好象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 谢谢了,给大家拜个早年了…

网友G(2005-10-09):
你好! 我也是新手,我接触过C200H,它的CH是可以任意设定的,你可看一下说明书。我有电子版的,你要的发EMALI给我。 jyj129@sohu.com 我想交一些同行朋友!

网友H:
大家好我是刚刚接触PLC,对很多东西尤其是专业术语都不太了解甚至根本不知道,所以很想找个高手学习学习再此谢过了 QQ:361520831 E-mail:xiaohan748521@yahoo.com.cn

网友I:
我是plc菜鸟级的,很希望能学到新知识,和大家讨论。

网友J:
上电常ON

网友K:
25313是一个常ON的内部结点

网友L:
如果有CPT OR CXP的说明书,这些很容易查到

网友M:
25313是内部专用继电器,常ON的。

网友N(2005-12-29):
建议楼主先细看一下手册,主要区别在于特殊继电器和内部继电器的区别

网友O:
简单理解:253.13  第253个单元的第13个点.不过这是个内部点.可以这样理解.对于00000--02915就可以准确的理解了.如02813,即第3排28单元的第13个I/O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