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频率设定

楼主(2004-01-04):
请问模拟输入时,怎么计算一定的电压可以产生多大的频率。例如:FVR-E11S,模拟输入使用0~10v,最高频率400,3v时应该是多少频率?

网友A:
还要看最小频率参数!最小频率为0就好算(120HZ),不然就要解直线方程式!

网友B:
这和变频器最高频率400没有任何关系,只和最小模拟输入对应的频率及最大模拟输入对应的频率有关。(最小频率为0绝对不是120HZ)

网友A:
我这里按10V对应400HZ算!

楼主:
请问模拟输入与输出频率是线性关系吗?公式是什么?谢谢!

网友C:
模拟输入与输出频率成线性关系 算法举例: 设:模拟量为A(0-10V)   频率输出为F(0-50HZ)   则:F=50*A/10

楼主:
请问: 技术资料上写着0~+10V/0~100% 是否意味0V对应0赫兹。

网友D:
关系可能是折线.中间斜斜,两端平.

网友E:
fjG922kw带7.5电机电压升到400突降到300,换主整常。修? 电:013519139765

网友C:
不能这样说,0~+10V/0~100% ,0V只能对应你所设频率的下限值, 其实这个你可以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B(2005-12-14):
这个你看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了的,要么到书店买一本,王仁祥的书就好了

网友F:
并不完全是直线式对应,又电压提升地说

网友G:
端点要设置,然后插值计算。

网友H:
这关系到频率的下限值,上限值还有V/F曲线等

详看说明书,然后找个变频器,变频器输出接三个电灯炮<星型接法>,每次设置的不同电灯炮的亮法也不一样的 浏览:Http://www.gdikong.com

网友I:
在变频器设置中,有"LSP,HSP"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0V对应于最低频率,10V对应于最高频率.

网友J:
台达VFD-A的最高频率设定(对应于10V)不能低于50HZ,太不方便了。

网友K:
只要低频转矩保证,是呈线性关系的。

网友L:
应该是最低频率对应0V,最高频率对应10V。线性是否请你看看你变频器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