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问题如何修理?

楼主(2004-01-04):
我司一台富士P9边频器110KW最近出现开机运行正常,将速度电位器调为0时再调大就调不上去了,有时可以有时又不行,电位器是好的,请高手指点如何处理。

网友A:
你是不是在反复的调大调小啊 还有你的加速时间是多少,现在调不上去,变频器报了没有啊?

楼主:
没反复调加速时间40秒,调不上去变频没报,关电后从新开电报ER7。请指点

网友B:
输出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很平衡,电流也平衡

网友C:
ER7是调谐错误,你先把数据初始化一遍,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
我从一台相同的好机上拆了一块控制板[操作面板下面那块]换上去还是一样故障,请指点?

网友D:
从现象看是低速失速保护,如果现在设定的起动频率可以正常启动,就设定一个下限频率,这个频率比启动频率略高即可

网友D:
还有一个方法:如果用手动转矩提升,可以适当加大转矩提升!

网友E:
小飞飞:我最近修了一台富士变频器,也是上电显示:“Er7'现在已经修好了。不知到你的现象是否和我的一样?我想,你应该检查和接触器相关的电路,特别是接触器的线圈的电路。 你可以和我联系:hanjiang-951@163.com 024-81685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