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交流伺服频繁启制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4-01-05):
选用交流伺服系统做频繁启制动控制,对系统的长期运行是否不利?我的系统要每秒启停5次左右,我担心长期运行会影响性能、寿命等指标。

网友A:
是电机的频繁启动还是伺服单元的频繁启动?驱动单元没有必要频繁启动呀。电机只要在正常的加减速参数范围内,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不过还是要问,是什么系统要求如此频繁的启动?是否可以描述一下,没准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案,总觉得每秒启停5次太频繁啦。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交流伺服电机每工作15mS转过60度角,然后停止15mS再工作15mS这样不断循环,不知能否胜任?

网友C:
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可能会有360/10000角度的误差

楼主:
我做的系统是一个间歇进料系统,进料一定长度后,停下来切断,再进料,再切,就这样循环,进料的长度要能够调节,所以就采用了伺服系统。

网友D:
进给60度应该没问题。我现在需要的是12ms转一圈,然后休息5ms。很难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