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驱动一2.2kw,960n/min 的三相电机低转速时转矩太小。

楼主(2004-01-05):
为什么?

网友A(2003-06-07):
不知采用什么变频器,建议在输入电机参数后做电机冷态做自适配后,如若不行调整V/F曲线调整转矩提升参数。 lihuifen2088@sohu.com

楼主:
谢谢答复。用的是台达VDF-A,4.5kw 变频器,我不明白电机冷态怎么做适配,是不是通过调整v/f 曲线可以在固定转速情况下调整转矩。通过变频器驱动是不是有可能2.2kw的功率不能发挥出来?新手上路,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调整V/F曲线和转折频率,(2)增加转矩补偿。

网友A:
因为上述电机为六极电机,建议在输入电机参数时将原出厂四极改为六极后,用内部参数做电机自适配。据我所知台达A系列有此参数

网友A:
我感觉电机的极数与转矩无关,只是与转速显示有关。但建议还是电机参数自整定一下。

网友B:
可能和变频器有关,换一个牌子

网友A:
当使用的电机为6极时,须大一档次的变频器。

网友C:
加大转矩提升

网友D:
加大转矩提升电压,如果再不行加大变频器

网友E:
低速时用到几HZ?

网友F(2004-01-04):
调高负荷曲线,改为恒转距变频器

网友G:
你指的转矩过小是带不动负载是吗? 还是电动不带负载就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