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行

楼主(2004-01-05):
诸位高人: 新年好。 外行有事请教: 我的厂需建温度记录系统,即将温测仪测出的温度数据保存下来。你可有好的办法,目前我所知的方法有三 1.无纸记录仪 造价太高 2.有纸记录仪--测点少 使用麻烦 4.数据采集 系统 情况不了解。 请教:可有较便宜的解决方案。2000元出下 可有方法利用PC机做数据采集,但热电偶及温测仪传来的信号如何转换及采集。

网友A:
可以用PC+研华数据采集模块+自编程序。是最省的。

网友B:
PC+数据采集模块+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再有什么问题请致信byh@shtlx.com

网友C:
泓格I-7011 热电偶输入模块 (1通道)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1_c.htm 泓格I-7018 热电偶输入模块(8通道)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8_c.htm 模块会自动转换温度值, PC 端只要下个简单的 command, 模块就会传回该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