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怎样选择运动控制卡啊???

楼主(2004-01-05):
运动控制卡 要求:1.控制主轴电机(以后可能也闭环控制) 2.闭环控制两个松下交流伺服电机 3.完成系统的逻辑控制 (操作面板和其他执行元件) 我选用pmac-cite 或pmac2-cite是否能够满足要求,此外还需要哪些转接卡和附件 各位高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pmac好贵呀,有好多板卡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A:
1.闭环控制需要对电机旋转运动所驱动的执行机构进行直接检测,因此需要光栅尺等测量设备,你应该先去确定好所使用的反馈设备类型(最好具体到品牌和型号),然后去选择具备此种接口的控制卡。据我了解,PMAC在对各种反馈设备的支持上很不错,你可以查阅PMAC的资料介绍,找到支持这种接口的附件型号。 2.你所说的系统的逻辑控制,如果是局限在实现机床控制面板上各种按钮的功能和驱动其他开关元器件的时候,只要具备简便的I/O口控制的运动控制卡都可满足要求。PMC上的I/O控制很方便,如果需要的点数多,可加装一些I/O扩展选项。

网友:
只控制两个伺服电机用PMAC太离谱拉。 向你推荐BALDOR六轴控制卡,你的要求全都能实现, 因为它正在推广,六轴卡比二轴,四轴都便宜。

网友B:
看楼上的说话,肯定不了解PMAC的情况。PMAC推出了新的控制卡了,是PC104的,可以控制4轴,比原来的卡便宜了很多。 如果用PC104的话,看你用什么方式控制了,常用的附件为ACC-1(4轴转接板,可以接收4路码盘反馈,发送4路模拟量)、ACC-2(4轴转接板,脉冲+方向),以及16路I/O板。这几样下来的话,好象在1万多一点拉,不算很贵啊。标准的反馈信号,PMAC都能处理。 PMAC和其它的控制器比起来,性能要好多了。而且可以自己修改操作界面,比FUNAC或SIEMENS好多了;买他们的东西,想开发新功能吗?可以,掏钱买源代码或开发软件,这比费用可不少。

网友:
老鼠兄此言差亦。 我公司也代理PMAC,对此也略知一二。 BALDOR的这款卡可控制2个伺服,4个步进。也可以直接用VB编写界面,因为它可以作为VB的一个控件来使用,其它的功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自己编写,并且它的软件是完全免费的。软件开发来说PMAC比BALDOR复杂的多。 就价钱而定,BALDOR只需几千块,PMAC就要上万元了,加上开发费用也不简单吧。BALDOR的软件开发只需要会一点VB的就可以完成了。 BALDOR的某些功能比不上PMAC,因为这两款卡的使用功能有些不同。PMAC主要用于数控机床,雕刻机之类,BALDOR用于专业设备更适合。 具体用哪个还要看楼主用在什么方面拉,怎么用了。我们在这里只能推广一下这些产品而已拉。

网友C:
我打算设计这样的卡,能否提供详细资料,用于参考设计。 国内就没有这样的卡吗?我不是太了解这行。现在需要设计这样的卡,这是我的任务。谢谢大家。

网友:
国内也有几家是做多轴板卡的,价格很便宜。 只是水平确实跟国外这些没的比。 不过总算是我们中国的开始,以后一定会有更好的板卡问世。

网友B:
怎么能说PMAC是专门用在通用车铣床上的呢。其实它主要是用在需要自主设订功能的场合,特别是专机。通用机床的控制系统,FUNAC和SIEMENS已经做的很好了。 此外,PMAC可以用VC、VB等多种语言开发,并不难学。

楼主:
满足我要求的FUNAC,SIEMENS运动控制系统什么价,是不是以后再添加其他功能比较困难

网友B:
控制系统的价格还真是不太清楚,因为他们通常是连电机一起卖的。2轴的控制+电机(1KW)在4万3左右吧。 你如果用PMAC-104卡,配安川电机,价格也在4万3左右(配的是触屏)。如果要其他辅助功能,就要另算了。

网友D:
我们到是美国PARKER 的北京代理,和PMAC 和BALDOR比较。这也是一个跨国公司,并且是机电控制方面的非标部件的国际著名供应商,美国500强的前半部位。它的运动控制卡是多种多样的。如那位业内人士想了解和研发类似产品,可来谈谈或建立联系。也许我们能提供些情况。因为,我们吃的也不透,愿意和同行共同研发。 美国派克PARKER HANNIFIN 公司北京代理,北京华宝恒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西城区德外教厂口1号1号楼327室 电话:(010)62054905 62012059 传真:(010)62054905 邮编:100011 EMAIL:MSZY513@SOHU.COM sdjn513@sina.com.cn 联系人:王新 Beijing HUABAOHENG Science & Technology Company Ltd No. 327 Room No.1 Building No. 1 JiaoChangKou DeShengMenWai,Xichengqu, Beijing China

网友E:
我觉得相对来说BALDOR六轴卡是一个性能价格比相当好的控制卡了,他价格要比PAMC便宜.而且使用方便,软件简单.我觉得我和葱头兄弟的观点非常相同.好象是一个公司的.我重庆,不知道那位老兄那点的

网友F:
楼上的,PMAC又写错了

网友G:
可以看看研华的PCI-1240和即将推出的1241等。 是一块4轴电机控制卡,性价比非常好。

网友H:
我需要用到一块两轴的伺付电机控制卡,因为是给研究所做实验用.需要处理autocad和pro/e以及protel文件,不知道那块卡在提供的软件和dll方面比较出色,还有因为实验需要系统同时需要有一个PWM输出接口,控制实验仪器.不知道我该选什么控制卡比较好呢.系统在windows平台下运行.

网友H:
我需要选择一个两轴的伺服电机控制卡,因为是用在实验设备上,系统要求可以处理autocad和pro/e及protel文件,不知道那种卡提供的软件和dll库比较好,最好是可以直接处理这几种文件好象听人说美国parker公司的卡好象可以处理autocad文件,不知道别的卡有没有?同时系统需要一个PWM输出接口用来控制实验仪器.不知道有没有控制卡上直接有脉冲宽度调制借口

网友I:
萧月(小姐OR先生?) 我是深圳的。泡在这里面的绝大多数都是推销自己产品的,不过我觉得在推销的时候也应该推荐客户真正需要的产品,这也算是售前的一种完善服务。

网友:
可选用固高科技的GT-400-SV-PCI运动控制卡,性能价格比很高。 详情可致电:0755-26970839查询

网友J:
为什么不选用摩信公司板卡 http://www.motionct.com 下位机直接用C语言编程,超强开放性 国产板卡的骄傲,唯一能与进口产品竞争的板卡!

网友K(2004-04-01):
老鼠杰力,你好,我现在也要用到PC104,但我缺乏这方面的资料,能否提供我一点?谢谢!

网友L(2004-06-28):
GALIL的板卡也应该不错吧!

网友M(2004-08-03):
Galil和Pmac是同一档次的。不过,宣传好象比不上Pmac。

网友N:
让用户有更多的选择! 请登陆网站:www.triomotion.com或发邮件给我triomotion@126.com 我们的产品无论在功能上还是性价比,以及根据用户需要,灵活为客户开发特殊功能等方面都敢和楼上提到的任何品牌竞争.让用户得到最大实惠!

网友O(2004-09-02):
我公司做模具雕刻设备的,每个月用固高运控卡几十套,设备出口singapore等。一套PMAC就可以买几套固高卡了(看你能不能象我这样拿到好价啦,呵呵),况且使用简单,性能其实也不错。而且国产技术服务没得说的,他们能为我们的需求更改底层软件,国外的产品服务......能做到吗?

网友P(2004-12-13):
我想找一个运动控制卡,要求控制运动轴大于 4 (有脉冲+方向控制或模拟量控制驱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一个主轴(0~`10V模拟量控制),输入输出大于 72位。大于等于32位控制, 有标配的软件,开放原代码,可自己编辑界面软件等功能。以及与之配置的工控机等或有没有完全开放的数控系统。功能大于三菱M50或PA8000。主要用于数控专机。

网友Q:
楼上的: PA8000卡的功能已经蛮强大了,还要找比它更强大? 以色列的ACS-plusII卡,四轴,28000元一块 我看你就是想作雕刻机而已,关键是看你要求的精度,速度。 要求不高的可以选脉冲方式驱动的运动控制卡 要求比较高的情况,比如速度高,精度高,就要用用速度控制方式(+/-10V方式)的运动控制卡,要求是伺服周期小于120微秒,插补周期在3毫秒以内的。

网友R:
伺服周期小于120微秒?带什么电机?一般伺服,速度环响应是2毫秒听说有1毫秒的规格。我觉得,对于一般的应用,卡只要比电机快就够用了。

网友S:
伺服周期的概念不同于采样周期,通常采样周期在1~10ms数量级就可以了。有伺服周期的好处是采样周期可以选择。一个伺服周期实质是RTOS(实时操作系统)中的一个时钟中断。

网友T:
那位板卡可以做到anti-hunt? 请留言。

网友U(2005-12-14):
“伺服周期小于120微秒”
应该是运动控制卡的控制周期吧?什么电机有这么快的响应速度?直线电机也望其后背呀?
如果真有,算是长见识了,呵呵!给我一份资料。

网友V(2011-06-07):
原来是为了控制速度和精度 才选择控制卡的    拜谢各位老大

网友W:
摩信公司板卡 http://www.motionct.com 下位机直接用C语言编程,超强开放性 国产板卡的骄傲,唯一能与进口产品竞争的板卡! 网站都打不开啊

网友X(2012-10-10):
对:李劲松关于“伺服周期小于120微秒”应该是运动控制卡的控制周期吧?什么电机有这么快的响应速度?直线电机也望其后背呀?如果真有,算是长见识了,呵呵!给我一份资料。 内容的回复:

您的回复到让我晕了,你说的伺服周期应该是什么啊,是多少啊,运动控制卡的控制周期是什么啊?

网友Y(2014-11-07):
引用 网友C:
我打算设计这样的卡,能否提供详细资料,用于参考设计。...

 TC6014国产最高性价比四轴运动控制芯片,运动控制卡

网友(2015-08-03):
mpc003,mpc004,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DIP-30封装,体积小巧,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连接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最高二路正交编码输入,多个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简单的17条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

mpc033三轴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控制器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三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可通过mpc上位机软件编写调试运动指令并下载到控制器脱机运行。也可连接电脑实时在线运行,提供DLL动态链接函数库,可用于Window2000/XP/7平台二次开发。控制卡仅有22条函数指令,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与控制端无需高速实时通讯,可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

mpc043 一至三轴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拥有10个按键,2行英文液晶显示,11路光耦隔离输入,10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1MHz,三轴独立运动控制,两轴直线插补,两轴圆弧插补。通过按键便可编写运动指令并运行。可存储5个文件,每个文件达1000条指令。简单的12条运动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可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

联系电话:0755-32912587 ,技术支持QQ:379741343 。详细资料请到泰安迪产品官方网站www.mpc000.com下载。

网友Z(2020-04-07):
运动控制板,数字IO板,数据采集系统

https://szhk01.cn.ch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