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磁铁的吸合对伺服电机的影响

楼主(2004-01-05):
请教各位高手: 我在用到伺服马达时候的碰到一个问题:有两个电磁铁在伺服电机运行的时候要吸合10ms左右再断开。但是这两个电磁如果吸合伺服电机走的位置就不准。如果不吸合走的位置就会很准! 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为什么呢?应该怎样处理呢?伺服电机用的是位置控制。整台机的电源是单相220V。电磁铁是220V, 15mm的,分别串联了一个100W 300欧的电阻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是老板要我这样做的) 请各位指教!!!! 本人不用感激!!!!!!

网友A:
当然不准了,电磁铁吸合的时候影响了电机的磁场,磁场歧变了电机还能定位准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