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通过串口打印

楼主(2004-01-05):
我使用MCGS控制打印机(条形码)进行打印,该打印机不带汉字字库,编制打印驱动程序时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没有办法,只能更换打印机,原因有三: 一、该打印机未有标准WINDOWS驱动 二、通过串行打印机处理图形影响速度,且编程非常复杂 三、串行打印机非常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