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输入的变频器可以当作单相输入使用吗

楼主(2004-01-05):
各位,请教一下,三相输入的变频器可以当作单相输入使用吗?我试了一下,失败了,但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行与不行由什么决定呢?变频器高手一定要“主持公道”噢

网友A:
单相如是380V,问题不大,特别是负载不大时, 如是220的,变频器会显示高压低,特别的变频器除外

楼主:
我试验时将变频器(三菱)的两个接线端子一个接火线,一个接零线,或者是将两个端子都接火线,结果按FWD起动时变频器没有任何反应,非得三相均接火线时才能起动.我是在空载时试验的.我有一台富士FVR0.4E11S-7JE显示OC3的故障代码,还以为马达过载或短路,结果把变频器输出端全部甩开仍显示此故障,因此推断变频器本身有故障,这样推断对吗?

网友B:
这样推断是对的,变频器肯定是有故障。如果全面检查以后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就是传感器的问题。 英德尔电子有限公司。024-81685013

网友C:
小功率的轻负载的没问题!有缺相保护的除外!

网友D:
你的富士变频器应该是有问题,但其他的一系列做法我很疑惑,首先你要搞清楚电压等级,搞清楚220V和380V的区别,正常情况下你那样的做法要么是报警直流电压低要么是无法起动,交流进线如果有检测的话,更要报警;按照你的说法变频器是400V等级的,交流进线如果无检测的话,你通2根火线进去是可以的,但要求整流的容量和输出功率进行匹配,疑惑,不懂

网友E:
”小功率的轻负载的没问题!有缺相保护的除外!“ 我认为没有必要试,因为这样对内部的电路有害无利! 三相你就用三相,单相你就用单相,现在厂家都有成品, 何苦跟变频器过不去呢 ------------------      以上看法仅为个人之见

网友C:
不是试,很多机已这样用,问题没那么严重!

网友F:
1。将缺相保护设为无效,空载、轻载肯定可以用。 2。最好先不带电机,启动变频器,用好一点的万用表或最老的模拟表检查输出U、V、W的电压是否平衡。 3。自动稳压AVR功能有效,28HZ=50/1.732以下,可以恒转矩;否则不能带满载,只能横功率=Pe/1.732。

网友F:
4。当然,直流400V欠压保护的除外。350V或更低欠压的保护的OK。

楼主(2004-05-06):
完全可以。但需改变接线方法。 我用过好几台7.5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