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单片机通迅

楼主(2004-01-05):
本人有一项目,用FX1s型PLC、AT90S8535型单片机及MT508S触摸屏组成一套系统。现有2个问题    1·PLC只有1个通迅口,与触摸屏连接后无法再与单片机连接,有没有其它办法?    2·PLC与单片机如何实现通迅 哪住大侠肯指教?联系0750-3521145或e-mail 多谢!

网友A(2008-07-05):
  我也想知道这个方法.连接时PLC与30触摸屏的422接口用,电脑可以通过串口与触摸屏的232接通,

不过要与单片机如何接,如何实现通迅就不知    有没有谁知道它们之间的协议???

请赐予!

网友B:
一个陈年帖子,为什么不都用单片机来控制呢

网友C(2008-08-20):
  简单,485组网,3个设备各分配个地址就好了

网友D(2011-07-04):
FX1S可以加一个485BD就可以了啊!!简单!我曾经做过三菱FX2N、西门子S-200、欧姆龙CP1E、松下APFX等系列PLC与51系列单片机通信的案例,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