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VR-E9S显示ERR4是什么错误?急!!谢谢了!另求其说明书!

楼主(2004-01-05):
富士FVR-E9S显示ERR4是什么错误?急!!谢谢了!另求其说明书!

网友A:
E9的变频器是一体化机型,不好维修,可供维修的部分不多,一是大电容,二是模块上固定的一块检测板,三是小电阻电容,你检查一下吧,一般而言,检测板换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没办法了,我建议你不要买一体化机器,可以买象台安的机器,性价比不错,你给个传真号,我发一点基本参数给你

网友B:
通讯故障!

楼主:
谢谢!我的传真号:0755-27234038 维修部 邓先生

网友A:
已经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