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单轴机械手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4-01-05):
我有一台进口激光焊接机,其单轴机械手用ABSRCX控制器控制。但我在进行原点复归时不可改变其位置。可以编程和设定点数据。 请教高手,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控制器有问题。 我的QQ是:241153028

网友A(2011-05-01):
都 有 可能 先检查控制器有 没有脉冲输出 如果有的 话 到驱动器那边有没有 如果 有的 话那一般就是驱动器的参数没调好 或驱动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