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DCS的基本结构和PLC的区别

楼主(2004-01-05):
第七讲 DCS的基本结构和PLC的区别 DCS为分散控制系统的英文(TOTAL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简称。指的是控制危险分散、管理和显示集中。60年代末有人研制了作逻辑运算的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简称PLC。主要应用于汽车制造业。70年代中期以完成模拟量控制的DCS推向市场,代替以PID运算为主的模拟仪表控制。首先提出DCS这样一种思想的是原制造仪表的厂商,当时主要应用于化工行业。后又有计算机行业从事DCS的开发。 70年代微机技术还不成熟,计算机技术还不够发达。操作站、控制器、I/O板和网络接口板等都是DCS生产厂家自行开发的,也就是所有部件都是专用的。 70年代初,有人用如PDP/1124这样的小型机代替原来的集中安装的模拟仪表控制。连接到中央控制室的电缆很多。如用小型机既作为控制器、同时把连接小型机的CRT又作为显示设备(即人机界面)。一台小型机需接收几千台变送器或别的传感器来的信号,完成几百个回路的运算。很显然其危险有点集中。和模拟仪表连接的电缆一样多,并且一旦小型机坏了,控制和显示都没有了。数字控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后有人提出把控制和显示分开。一台计算机完成控制计算任务,另一台计算机完成显示任务。另外,一个工艺过程作为被控对象可能需要显示和控制的点很多,其中有一些还需要闭环控制或逻辑运算,工艺过程作为被控对象的各个部分会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分成若干个独立的工序,再把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中独立的工序上需要显示和控制的输入、输出的点分配到数台计算机中去,把原来由一台小型机完成的运算任务由几台或几十台计算机(控制器)去完成。其中一台机器坏了不影响全局。所谓“狼群代替老虎”的战术,这就是危险分散的意思。把显示、操作、打印等管理功能集中在一起,用网络把上述完成控制和显示的两部分连成一个系统。当时有人把这种系统称为集散系统。 危险究竟要分散到多少算合适呢?这与当时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有关。70年代中期,彻底分散就是一个控制器完成一个回路的运算。当时由于人们对数字技术不太熟息,习惯于模拟仪表,70年代末、80年代曾经风行回路控制器,把数字控制器做成和原来模拟仪表在外观上几乎完全一样,不改变操作习惯 ,内部把PID运算数字化。一块仪表(一台计算机)完成一个回路的控制任务。其价格较为昂贵,但危险是分散了。然后用通讯网络把各个控制器和以CRT为基础的人机界面连成一个系统。这时网络结构通常都是星形结构。回路的控制器的制作成本太高,价格/性能比不好。后来为了减低成本,就有两回路的、四回路的控制器, 它的价格/性能比稍好一些。对于一个大中型系统来说,DCS的价格/性能比比回路控制器组成的系统要好。有些特殊地方还是要用到一些回路控制器。 如果所要完成的回路太多,如一个控制器采集几千点、完成几百个回路的运算,危险又太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危险必需分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存储容量和可靠性不断提高,一台计算机所完成的任务也可以增加。完成的任务也可集中一点。另外,控制器、网络等冗余技术也得到了发展,控制运算也可集中一些。 从目前的DCS来看,一个控制器完成几十个回路的运算和几百点的采集、再加适量的逻辑运算,经现场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这就产生控制器升级的问题了。有时控制器和检测元件的距离还是比较远,这就促进现场总线的发展。如CAN、LOONWORKS、FF等现场总线,以及HART协议接收板等都用到DCS系统中。 DCS分为三大部分,带I/O板的控制器、通讯网络和人机界面(HMI)。由I/O板通过端子板直接与生产过程相连,读取传感器来的信号。I/O板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每一种I/O板都有相应的端子板。 l 模拟量输入,4-20毫安的标准信号板和用以读取热电偶的毫伏信号板;4-16个通道不等; l 模拟量输出,通常都是4-20毫安的标准信号,一般它的通道比较少,4-8个个通道; l 开关量输入;16-32个通道: l 开关量输出,开关量输入和输出还分不同电压等级的板,如直流24伏、125伏;交流220伏或115伏等;8-16个通道不等; l 脉冲量输入,用于采集速率的信号;4-8通道不等; l 快速中断输入; l HART协议输入板; l 现场总线I/O板; 每一块I/O板都接在I/O总线上。为了信号的安全和完整,信号在进入I/O板以前信号要进行整修,如上下限的检查、温度补偿、滤波,这些工作可以在端子板完成,也可以分开完成,完成信号整修的板现在有人称它们为信号调理板。 I/O总线和控制器相连。80年代的DCS由于控制器的运算能力不强,为了增加I/O点数,把控制器的任务分开,实际上是有三种类型的控制器。即:完成闭环运算的控制器、模拟量数据采集器和逻辑运算器。它们分别有自己的I/O总线,各种DCS的I/O总线各不相同。如果要求快速,最好采用并行总线。一般采用串行总线比较多。尤其是RS485总线较多,模拟量数据采集器和逻辑运算器的I/O点数可以多一些。 闭环控制器、模拟量数据采集器和逻辑运算器可以和人机界面直接连在通讯网络上,在网络上的每一个不同的控制器作为网络上的一个独立结点。每一个结点完成不同的功能。它们都应有网络接口。有的DCS为了节省网络接口,把所有的过程控制用的设备即闭环控制器、模拟量数据采集器和逻辑运算器预先连在控制总线上,称为过程控制站。这可以增加过程控制站能接收的I/O点数,又能节省接口。然后再通过接口连到网络上,与人机界面相连。随着计算机计术的发展,控制器的运算能力不断增强,如PC机做的一个控制器能力很强,既可接收模拟量运算,也接收开关量逻辑运算。一个控制器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结点。通过网络与人机界面相连。 控制器是DCS的核心部件,它相当于一台PC机。有的DCS的控制器本身就是PC机。它主要有CPU、RAM、E2PROM和ROM等芯片,还有两个接口,一个向下接收I/O总线来的信号,另一个接口是向上把信号送到网络上与人机界面相连。ROM用来存贮完成各种运算功能的控制算法(有的DCS称为功能块库)。在库中存功能块,如控制算法PID、带死区PID,积分分离PID,算术运算加、减、乘、除、平方、开方、函数运算一次滤波、正弦、余弦、X-Y函数发生器、超前-滞后;比较先进的算法有史密斯预估,C语言接口、矩阵加、矩阵乘;逻辑运算有逻辑与、逻辑或、逻辑非、逻辑与非等。通常用站功能块不仅把模拟量和开关量结合起来,还与人连系起来。功能块越多,用户编写应用程序(即组态)越方便。组态按照工艺要求,把功能块连接起来形成控制方案。把控制方案存在E2PROM中。因为E2PROM可以擦写,组态要随工艺改变而改变,所以把组态存在E2PROM中。不同用户有不同组态。组态时,用户从功能块库中选择要的功能块,填上参数,把功能块连接起来。形成控制方案存到E2PROM中。这时控制器在组态方式,投入运行后就成为运行方式 控制器中安装有操作系统,功能块组态软件和通讯软件。 为了系统安全运行,闭环控制器一定是冗余运行的,一用一备,并且是热备。为了使冗余成功,应注意以下几点:两个控制器的硬件、软件版本必需一致;检查发送-接收的芯片是否完好;冗余的芯片是否完好。两个模件的设定是否一样、还要检查有没有带手操站等。 通讯网络把过程站和人机界面连成一个系统。通讯网络有几种不同的结构行式。如总线式、环形和星形(见图)。总线形在逻辑上也是环形的。星形的只适用于小系统。不论是环形还是总线形,一般都采用广播式。其它一些协议方式已用的较少。通讯网络的速率在10M和100M左右。 人机界面有4种不同形式的结点,它们是操作站、工程师工作站、历史趋势站和动态数据服务器。 u 操作站安装有操作系统、监控软件和控制器的驱动软件。显示系统的标签、动态流程图和报警信息。 u 工程师工作站给控制器组态(CAD),也可以给操作站组态(作动态流程图)。如果监控软件作图能力很强,作图工作可以由监控软件独立完成。工程师站的另外一个功能是读控制器的组态,用于控制器升级,查找故障。我们称之为逆向工程师站。 u 历史趋势站用于存储历史数据,一般用磁盘阵列(称为RAID技术)。 u 动态数据服务器是DCS和MIS系统的接口,也是DCS和Web的隔离设备。 DCS和PLC的设计原理区别较大,PLC是由摸仿原继电器控制原理发展起来的,70年代的PLC只有开关量逻辑控制,首先应用的是汽车制造行业。它以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通过数字输入和输出操作,来控制各类机械或生产过程。用户编制的控制程序表达了生产过程的工艺要求,并事先存入PLC的用户程序存储器中。运行时按存储程序的内容逐条执行,以完成工艺流程要求的操作。PLC的CPU内有指示程序步存储地址的程序计数器,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每执行一步该计数器自动加1,程序从起始步(步序号为零)起依次执行到最终步(通常为END指令),然后再返回起始步循环运算。PLC每完成一次循环操作所需的时间称为一个扫描周期。不同型号的PLC,循环扫描周期在1微秒到几十微秒之间。程序计数器这样的循环操作,这是DCS所没有的。这也是使PLC的冗余不如DCS的原因。DCS是在运算放大器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把所有的函数、各过程变量之间的关系都作成功能块(有的DCS系统称为膨化块)。70年代中期的DCS只有模拟量控制。如TDC2000系统,一个控制器一秒钟内能完成8个PID回路的运算。首先应用的

网友A(2001-12-29):
能否提供前六章的讲义,谢谢! 请回复 webmaster@syjw.com.cn

网友A:
能否提供前六章的讲义,谢谢!

网友B:
Dcs绪论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7625 DCS的通讯网络堵塞和人机界面死机现象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1337 DCS动态数据服务器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7628 DCS操作站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7627 DCS在选型中的几个问题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7626 DCS操作站部件更换技巧和DCS的打印系统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1338 DCS最新操作站--通用操作站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2320

网友C:
您好: 我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非常感谢!谢谢! gwg-1976@sohu.com 郭文光

网友D:
您好:    我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A:
小牛说的就是了!

网友E:
我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非常感谢!谢谢! E-MAIL:longdingyuan@hotmail.com

网友F:
不 愧 是 老 师 的 文 章, 读 来 通 熟 易 懂, 象 讲 故 事 一 样! 非 常不 错! 不 过 好 象 内 容 老 了 一 点, 没 有 体 现 出 新 技 术 和 新 发 展。 感 觉 总 是 在 讲 历 史, 不 过 对 在 校 学 生 来 说 是 个 非 常 好 的 入 门。

网友G(2003-02-23):
我觉得张教授说的都是空话。

网友H:
您好:      我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I:
张教授,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 HUBO.THTF@X263.NET

网友J:
你好:张教授请给我全部讲义好吗?谢谢 zdzbxm@163.com

网友K:
to 老枪 老兄可以提供DCS方面的最新信息吗?张贴出来,大家都受益,谢谢!

网友:
张教授,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 e_mail:zzk@chinagac.com

网友A:
张教授,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   e_mail:jimaoquan2002@hotmail.com

网友L:
"一个PLC的控制器,可以接收几千个I/O点(最多可达8000多个I/O)。DCS的控制器,只能几百个I/O点(不超过500个I/O)。" ?????? 请张教授解释一下,我的老师对此疑问.

网友M(2003-09-23):
张教授,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 e_mail: sxytml@petrochina.com.cn

网友N:
我对YUEGG提出的问题同样质疑,请教授解释一下。

网友O:
张教授,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   e_mail: yjx22@21cn.com

网友P:
我也要发一份全的,张教授。shincoo@vip.163.com

网友Q:
一个PLC的控制器,可以接收几千个I/O点(最多可达8000多个I/O)。DCS的控制器,只能几百个I/O点(不超过500个I/O)的原因:PLC接收的大多是开关量信号,所占字节数较少,中间运算较少。而DCS一个控制器不超过500个I/O模拟量信号较多,所占字节数较多,况且又是连续量运算较多,但整个DCS可以有多个控制器根据过程对象不同分配I/O点。

网友R:
斑竹,把发垃圾信息的帖子删除

网友S:
努力的一平说的好,这里是学术论坛的地方,让那些只发广告低级趣味的人去见鬼,垃圾文件更应该删除.希望斑竹给我们一个良好的工控网学习版面,谢谢!! to老枪:前辈看来必是高人,万望您老人家不吝赐教,多帖新信息,新文章,教导教导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谢谢!! to kevin10:您是何方神圣啊,不妨帖些千古奇闻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R:
斑竹呢?一定是睡觉了

网友T(2003-11-17):
前辈,能把讲义发给我吗?silichip@sohu.com 谢谢!!

网友U:
张教授:我很需要你的全部讲义,可以提供吗? 各位老兄,如果大家谁有幸得到了张教授的讲义,是否可以共享一下?谢谢! Steve_yu@21cn.com

网友V:
张教授:能把全部讲义发给我吗?dwz2000@sina.com   谢谢!!

网友A:
你好:张教授请给我全部讲义好吗?谢谢   zhaodageng@sohu.com

网友W:
你好:张教授请给我全部讲义好吗?谢谢   zhaodageng@sohu.com

我是伯乐。。

网友(2003-12-26):
张老师:您好! 我是您的学生,自动化82的,看倒您主持的论坛很好,作为您的学生感到很骄傲。 最近我们接了一个油库信息化方面的项目,但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经验,不知道您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推荐与我?要求当然是我们自动化专业很有经验的人了,熟悉西门子PLC和变频器方面知识,现场安全防爆及工程设计方面要有经验,当然是干过的最好。我们公司在北京,工程项目在山东。如果您有合适人选推荐将不慎感谢! 您的学生,祝您节日快乐!身体安康! wshli@cycs.com.cn

网友X:
DCS和PLC的功能既不同又有交叉点,对于一般的小型工程项目而言,两者都可以用,但对于特殊大型工程而言,两者决不能互相替代.因为PLC的设计基础是取代继电器逻辑,它主要强调的是速度,而DCS的设计基础是取代单元组合仪表,它主要强调的是回路处理能力,本文只是简单地从这点上加以区分的,在实际应用中光依据这点是远远不够的。简单地说二者的区别没什么意义,应该结合具体工程,从可靠性、经济性、可维护性、可扩张性等方面综合考虑,本人愿和有兴趣的同仁一起切磋。

网友Y:
到今天再谈DCS和PLC以及FCS的区别,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必要了,因为现在工控行业所用的设备均是以数字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其功能大同小异,至于说控制点数的多少,也不是这里的划分依据,所以这真的只能算历史了。

网友Z(2004-03-08):
你好:张教授请给我全部讲义好吗?谢谢 email to: luoyang-zyc@sohu.com

网友AA(2004-05-07):
你好:张教授请给我全部讲义好吗?谢谢 study2010@163.com

网友AB:
你好:张教授请给我全部讲义好吗?谢谢   email to: tjj258@126.com

网友A:
看来对DCS比较了解,但是现在很多PLC不是想象那么简单,例如编程中,西门子就有三种形式,不是单单的梯形图,西门子从以前H网络,现在大量使用现场总线,他的在线终端非常自由!PLC程序,现在逐步统一IEC。

网友AC(2004-06-11):
张老师: 您好我是刚开始了解DCS控制系统,看了您的文章,获益菲浅,我想您是否能够给我提供全部的讲义,让我更进一步了解DCS。谢谢 同时希望各位老师,如果您那里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共享一下。衷心感谢。tiandechao11@126.com这是我的地址

网友AD:
张教授你好:请给我发一份全部讲义好吗? 谢谢!  email:hjlfp68@163.com

网友A:
张教授你好:请给我发一份全部讲义好吗?   谢谢! email:liuqdliu@126.com

网友AE:
张教授你好,我是一初学者,看了你的文章觉得受益,以后我会诚心向你请教的。我是电厂热工人员,扩建上DCS控制系统,需要从头学起。

网友AF(2004-07-22):
张教授:你的讲义在哪里能够全部看到,或者说哪里能够买到? 或者哪位老师有这个讲义的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到邮箱?我的邮箱地址是: peach0323@163.com

网友AG:
张教授你好;你能发一份全部讲义 好吗?我很喜欢你的讲义.谢谢.EMAIL;MMM.18931226@163.COM

网友AH:
张教授你好,偶觉得你的讲义好像是抄袭的,能不能说一点比较前沿的东西,不知道你今年岁数多大,但我觉得做自动化的超过50岁就没有什么实力了,它属于年轻人的天下。 说说你过去的工程实践和理论应用心得吧,别大段大段地抄书哄得大家对你盲目崇拜。 张俊年

网友AI:
各位前辈,我是一个对DCS不是非常熟悉的人,希望哪位前辈能否举一个详细的案例,这样就比较有说服力,我也想多了解一些,毕竟理论性的东西有时跟实际应用是两回事,如果可以,请发到support2@supro.cn,谢谢!

网友AJ:
张教授,请给我发一份全部讲义,好吗?非常感谢! email:kmzw02@163.com

网友A(2005-03-13):
从硬件上说,DCS系统是设备群,PLC是设备子组,更下一级的是带各种芯片的电路板,再下一级是电子元件。 从网络上说,特定DCS系统的控制站或DPU网就一两种,所以其网络是特定标准化的;而一个系列PLC组成的设备组,其可用的网络类型一般都在5种以上,但是可以通过以太网等将其固定为一两种网络,不使用其它类型的网络,从而实现PLC组网的标准化。如果要说区别,在于常见的DCS系统与通过PLC组建的集散控制系统的网络标准化。 从运算速度上说1998年前后出现的新一代PLC的速度:基本指令(位运算)在0.1微秒以下,浮点运算在1微秒左右(与PLC的CPU芯片种类有关,慢的10微秒左右,快的在1微秒以下)。通过局部浮点运算,大概一个PID回路的执行时间不超过100微秒。 从操作系统上说,非PLC组建的DCS系统的DPU一般采用商用操作系统的简化版(unix、win ce、win nt等),而PLC则是专用的操作系统(可以说是简化DOS版)。 从发展方向上说,西屋的ovation、三菱的NETMATION的I/O都采用了AB PLC的FLEX I/O,而西门子全部采用S5、S7-300或S7-400组建DCS系统。而国内常见的DCS系统,还是专用电路板。

网友AK:
张教授,听了您的DSC讲义使我受益非浅,不知道能否把前面的几讲发给我,谢谢 sky79123@163.com

网友AL:
张教授您好:看了您的讲义我感到受益非浅,您是否能够给我把你所有的讲义给我发几份呢,谢谢您 wxdasdf@163.com

网友AM(2005-04-13):
张教授您好! 我非常的需要您的讲义 希望您能将您的全部讲义内容发给我!!! 我向您表示最崇高的谢意!! dragonchen2002@163.com

网友AM:
张教授 你好: 请给我发一份全部讲义好吗?  谢谢! email:dragonchen2002@163.com

网友AM:
张教授您好,听了您的DSC讲义使我受益非浅,不知道能否把您全部的讲义发给我,谢谢! dragonchen2002@163.com

网友AN:
您好:    我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非常感谢!谢谢!    tofly0388@yahoo.com.cn

网友AO:
谢了,对DCS与PLC的区别有了比较深的认识

网友AP:
张教授你好! 我是刚刚从事DCS这块工作的,我们公司用的是HONEYWELL公司的控制系统TDC3000组态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可以帮我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我的邮箱地址是“yangxing-321@163.com"

网友AQ(2005-05-23):
谢谢了! 让我对它们有了新的见解!

网友AR:
张教授:你好! 我刚接触到这块工作, 你讲得非常好,你能提供所有的讲义给我吗? 谢谢! caijun666@sohu.com

网友AS:
张教授您好:   您讲得非常好,您能提供所有的讲义给我吗?    谢谢!!!

网友AS:
张教授您好:     您讲得非常好,您能提供所有的讲义给我吗?         谢谢!!! ppyyyjg5281@sina.com ppyyyjg@sohu.com pyyjg@yahoo.com.cn

网友AT:
张老师:    您好我是刚开始了解DCS控制系统,看了您的文章,获益菲浅,我想您是否能够给我提供全部的讲义,让我更进一步了解DCS。谢谢    我的邮箱是:czj_china@126.com 谢谢!!

网友AU:
文章深度不够!!!

网友AU:
介绍DCS最好结合具体的产品,否则只能泛泛而谈. 另外,现代计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已经极大程度的应用到DCS中,可介绍一下分布式软件系统方面的知识!

网友AV:
张教授,听了您的DSC讲义使我受益非浅,不知道能否把前面的几讲发给我,谢谢 zhengjianbing@163.net

网友AW:
张教授: 你好,看过你的文章我真的象知道你全部的讲义,能发给我一份吗? 谢谢! 我的邮箱:wxz6676◎sian.com.cn

网友AX:
我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AU:
张教授: 能介绍一下DSP技术在DCS上的应用情况吗?

网友AY(2005-06-29):
这章有点

网友AZ:
您好:    我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非常感谢!谢谢! zhanghaibao2004@yahoo.com.cn 张海宝 谢谢!

网友BA:
新手提问!请问DDC控制系统与DCS系统PLC系统有何区别?因为接触比较少,敬请问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BB:
经典的讲义,不知能否有幸阅览前六章的内容。

网友BC:
好贴!我要顶! 前面不是有前六章的地址吗!?

网友A:
我想知道現時應用較多的是哪個?? 它們之間可以代替嗎??

网友BD:
张教授:请问plc是否可以应用在256点以下的过程控制中,基本上都是模拟量?我是初学者,plc是按顺序扫描接受输入量,dcs呢?另外,我听人讲,西门子plc硬件和我国生产一家dcs的硬件相同,是吗?非常感谢!谢谢! zhangchunpo_96@163.com

网友BE:
您好:      我非常需要您的讲义,能给我发全部的讲义吗?非常感谢!谢谢! tianyu555@yeah.net

网友BF(2005-08-01):
很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BG:
张教授您好! 我非常的需要您的讲义   希望您能将您的全部讲义内容发给我!!!   我向您表示最崇高的谢意!!

网友BH:
前几讲在那儿?谢谢

网友BI(2006-02-19):
张教授您好! 我非常的需要您的讲义   希望您能将您的全部讲义内容发给我!!!   zhaofb@126.com

网友BJ:
其实这样比较越来越没必要了,除了少数DCS外,很多DCS厂家的上位软件和下位DPU都选用其它家的控制器。

网友BK:
我同意张俊年老师的说法,这种空洞的理论对初学者也许有用,也许更是云里雾里。还是说说应用,以及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然后大家在这互相交流交流讨论讨论,这样更实用更能提高同僚们的自动化水平,大家说呢?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同仁谅解!

网友BJ:
关于DCS的书,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王常力,罗安合著的<分布式控制系统(DCS)设计与应用实例>。这是我看到比较新且全面的书。

另外,有些DCS选用PLC做DPU,上位用组态软件。比如PCS7,FOXPRO等。所以说DCS和PLC的差别,主要在系统性方面。

网友BL:
到现在了居然还要分DCS和PLC

网友BM(2007-09-01):
 张教授您好!
我是一名学生 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课 我非常的需要您的讲义
    希望您能将您的全部讲义内容发给我!!!
我将万分发感谢您!!!

      tangjian187247445@163.com

网友BN(2008-05-20):
新人学习 感谢张教授

网友BO:
张教授您好!
我是一名学生 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课 我非常的需要您的讲义
    希望您能将您的全部讲义内容发给我!!!
我将万分发感谢您!!!

hbtszjd@126.com

网友BP:
写的不错,学习了!希望有前六讲的内容。

网友BQ:
张老师你好,你的讲义对我很有用,能给我一份全的吗?学生非常感谢!wwd78816@sina.com

网友BR:
张老师你好,你的讲义对我很有用,能给我一份全的吗?学生非常感谢      xiaoxiapin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