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485测试????

楼主(2004-01-05):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块卡,是422/485接口的,我想测试一下它最多可以接多少个设备,请问应该如何测试好呢? 我现在的测试方法是用100ohm的电阻来代替一个422/485的设备,然后在测量在tx+/-之间的电压差。 这种方法可以吗? 我现在每增加一个设备,即并联一个100ohm的电阻,电压差就下降0.4v。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卡就只能接少于10个的设备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测试方法。

楼主:
还有,请问如何测量它在9600的最大通讯距离,有没有这样的设备??? 是否也用等效电阻法来测量?那么这样的话,应该用那种线缆比较好,它的每米等效阻抗为多少???? 谢谢!!!!!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我解答一下啊, 小弟不胜感激。 现在对这个头好痛啊。 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
难道就没有哪位高手可以帮我解释解释吗? 这里这么多高手都这么沉默干啥呢? 提点提点小弟啊。 不论错还是对, 总得给兄弟一个答案啊。 谢谢高手指点啊。

网友A(2008-04-09):
楼主的方法不正确!

简单的方法:用信号发生器+示波仪查看。

关于RS485通信与相应的电缆长度,参见: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