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湿球湿度测量与控制

楼主(2004-01-05):
谁知道干湿球湿度测量与控制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什么应用?

网友A:
用加热制冷控制温度,同时用加湿和制冷控制露点温度。温度和露点温度一定可计算出湿度

网友B:
一个包裹着湿棉球的温度探头因蒸发制冷的作用而冷却下来。另一个温度探头测量环境温度。两个温度差值可确定环境湿度值。

网友C:
可以和我们联系:0451-86292321 88585115

网友D:
概念错误! 干球温度(不是湿度!!)是环境温度。湿球温度如YYOSCAR所说,或相对湿度为100%时的环境温度。 湿度的描述方式为相对湿度RH,含水率g/kg或露点温度。 你是做冷冻除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