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0的讨论

楼主(2004-01-05):
请教ABB ACS6000 的工作原理及IGCT的技术参数。

网友A:
天下变频器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就象天下乌鸦一般黑。

网友B:
ACS6000是一种大功率的、模块化的中压多传动系统产品,电压源型三电平拓扑结构,其系统构成与西门子、ABB的低压多传动产品非常相近。 IGCT除了门极特性和IGBT相近外,其他电气指标和晶闸管相同,特别适合中压大功率传动产品。目前,Siemens,ASI-Robicon,Melco等公司都开始应用这种功率器件。

网友C(2004-06-26):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交流!我也即将接触,大家有时间探讨一下,如何??

网友C:
IGBT和IGCT并不一样 IGCT叫做集成门极换流晶闸管 而IGBT叫做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一个是晶闸管,一个是晶体管 工作特性并不相同

网友D:
我公司是ABB功率器件的华南代理,其中的产品就有IGCT ,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上我公司网站上看一下: www.sz-sunking.com , 上面有IGCT参数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