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驱动技术

楼主(2004-01-05):
我现在想采用变频器改造印刷机的整流子电机,原来的整流子电机功率为10/3.3KW,请问各位前辈教师们,该选用多大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和变频器,该设备的点动频繁。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在低频段如10HZ,经过变频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矩会是额定转矩的百分之几,如何计算?变频器在低频段的输出电压还是不是380V

网友A:
你先估计一下容量。看一下电压和电流,我改过电缆的整流子电机,你电机和变频放大一挡,用5.5KW的比较稳妥,你那种负载10HZ的转矩少不可多少,另外点动频率不要放的太低,计算一下最快需要转速和最低需要速度,配置好转速配比从而确定电动频率,低频段电压线性变低,因为保持V/F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