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04-01-05):
我用PLC通过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想加一个电位器实现电机无极调速,请问要怎么做,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TO OSCAR: 建议你在PLC上加个AD模块。

网友B:
直接用PLC的Y0或Y1告诉脉冲输出口控制,当前大多PLC的输出频率都可以达到100KHZ

楼主:
TO 怒海孤鸿 你说的YO或Y1是三菱的PLC吧,另外你说的脉冲输出口是什么东东?能在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C:
使用USB接口的步进马达驱动器,可以实现电机无极调速,且基于PC的成本与PLC差不多,但功能更强大,人机界面更好,调试更容易。 我公司率先推出的USB接口的步进马达驱动器,有如下特点:     即插即用,支持热拔插     高速通讯(12Mbps/1228800bps)     象驱动串口一样,无需USB知识     可靠性高,平均无故障时间为200万小时     DIN导轨安装,体积小     附有光盘,内置安装程序、源代码、演示程序     电压范围有36V、80V、110V、300V等几个型号     电流电压有5A到30A等型号     可驱动的步进电机有2相、3相、4相、5相等型号     功率大,一般可同步驱动8个步进电机。     可轻松组成PC-BASED的CNC系统.     价格适宜。              REDCYBER@21CN.COM

网友D:
我这边有标准的模块,电位器输入,脉冲输出,最高频率30k,有意科来电13152062369,王先生。

网友E:
我想还有一个方法,不用电位器,改用绝对式编码器,可用通讯口直接与PLC通讯,通过编程实现无级调速,还节约了IO点,不过编码器得需要RMB 我的QQ:198117391

网友F:
一般PLC的输出频率为25K,楼上有一位怒兄说100K的PLC是那家的东东呀,请教如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