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轴传动导轨,如何选材

楼主(2004-01-05):
我需要一种XY轴传动导轨,500*300MM, 精度正负1 毫米.支持的重量不超过3公斤 控制的位置固定,但点数多,在Z轴上可以用简单的普通电机控制 请高手指教,一是用什么导轨(丝杆螺旋,还是其他,).. 传动组件用步进电机或是其他好, 我的QQ是:35092068

网友A:
用德国MAX的直线传动单元,是同步带的.配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都行,看你的速度要求了.

网友B:
我有一台进口激光焊接机,其单轴机械手用ABSRCX控制器控制。但我在进行原点复归时不可改变其位置。可以编程和设定点数据。 请教高手,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控制器有问题。 我的QQ是:241153028

网友C:
我是派克自动化代理,我们有现成的系统,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2008-03-25):
 您好!您那现在还需要直线导轨,丝杆和运动控制方面的产品吗?我这有很多种型号和档次的产品供您参考!有意请来电!或者给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进一步的沟通!
沈阳鼎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运动控制部:温海邦 13066616463
esionwen@163.com

网友E:
可以用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