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1-05):
诸位高人: 新年好。 外行有事请教: 我的厂需建温度记录系统,即将温测仪测出的温度数据保存下来。你可有好的办法,目前我所知的方法有三 1.无纸记录仪 造价太高 2.有纸记录仪--测点少 使用麻烦 4.数据采集 系统 情况不了解。 请教:可有较便宜的解决方案。2000元出下 可有方法利用PC机做数据采集,但热电偶及温测仪传来的信号如何转换及采集。

网友A:
利用组态,PLC 3000RMB

网友B:
这个不难,看你有多少个点啦!信号可以用信号采集器或巡检仪等采集然后通过RS485(232)接口上计算机(当然你的采集器要带485口咯)。接着你自己用VC、VB编一个程序就可以了。不过2K是做不了的,想好点的就得你们老板多点¥,不用太抠的!

网友C:
2000大洋,如果可以买记录仪的话,你还是用记录仪吧 不然用组态,光正版的软件一项,你那还不够零头呢 要是设备提供标准的信号,利用数据采集,先不论你点的多少,光模块或是板卡2000已经不够了,再加上要开发数据采集程序,除非你自己写,不然,不论你点的多少,光数据采集软件,就已经远远超过你的出费了 2000,绝对是个不合理的费用,利用PC做也许对于你的要求可能是个更好的方案,因为对采集来的数据,可以通过程序的编写,保存到数据库中,然后可以编写相关的查询和打印程序,报表程序,这都是很方便的,先不考虑你的地层信号怎么上来,光在计算机上这些程序的编写,6000到10000不等的,也许有些公司会要的更多,这还不算你需要购买的转换信号的模块或是板卡,计算机设备等,所以,最低你起码也的出个2W到3W 睡眠不足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