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机功率因数调节

楼主(2004-01-05):
书上介绍交直交同步机功率因数调节是通过调节励磁电流的大小来调节功率因数的,请问是怎样实现的.另外直流母线的电压在调节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与转速和力矩有何关系.

网友A:
同步机的功率因数的确是通过调节励磁电流实现的,增大励磁电流,功率因数向超前的方向变化,否则相反。但与直流母线是两回事,你问的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