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化床DCS控制方案!!!!

楼主(2004-01-05):
我们准备上3X75T/H循环流化床锅炉及2X15MW的气机,请教控制方案。学DCS要学点什么?谢谢!!请推荐资料和书籍!!! jshmzwx@163.com

网友A(2002-12-25):
DCS不用学,如果精通控制理论、计算机知识、电路设计、软件规划、主流电子元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你需要学习工艺流程,再则你需要学习锅炉过程控制的知识,最后再了解DCS系统在锅炉方面的应用。邮箱:zhanghuilang702@sohu.com 愿意为您提供帮助。

网友C:
楼上的狼: 有什么资料吗?给我一份?xiao.chen@smaple.ia.ac.cn 我做过不少循环硫化床的锅炉,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C:
TO 糨糊: 大哥,别吓着人家了,呵呵~~~(你好久没在“江湖”上行走了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网友:
什么也不用学,到时候做控制的厂家可以给你详细的培训!~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看错帖子了,以为自己开发专用控制器呢。上项目的话,呵呵学工艺最重要的。对了老柯也长久不见了。

网友C:
汽包水位采用三冲量调节,蒸汽温度采用串级调节,燃烧控制就复杂了,直到现在循环流化床的燃烧调节还没有完美的方案,只能用人工调节。 汽轮机就没有必要调节了,它本身的液压调节系统很成熟,但热井水位和除氧器水位、除氧器压力都需要单回路调节。汽轮机的保护可以用DCS中的逻辑联锁部分做。   烧循环流化床锅炉要注意床温不要超过950度,如果超温结焦就麻烦大了,要注意监测返料是否正常,测量床温的铠装热电偶要注意防磨问题。最好用电除尘系统,否则尾部烟道易堵塞,引风机易振动。   有更好的职业就不要烧锅炉了吧!

网友D(2003-12-31):
DCS就是不用学,和利时招聘的过程人员,那给学习的机会,一招上马上就干工程,傻子去那里也能干,至于效果那就不言而喻了,这是个国内企业管理的问题。

网友E:
根据工艺要求和你们的资金情况,选择性能/价格比较好的集散控制系统,为了维护方便,考虑系统安全可靠,性能稳定的系统为好。选好系统后,会进行组态培训的,但自己要具备控制理论知识,熟悉流程,为了今后更好的应用和开发,还需具备其它的知识,如糨糊所说的知识。

网友F:
这麽重要的东西你在这里要,就是有人给你了,你敢用上吗?你的领导会让你上吗,先熟悉工艺流程,多做些手动试验,通过编程,全过程就都了解了.再有问题请访问:www.shtlix.com

网友G:
give me your address,i will post your file!

网友C:
我正在做75t流花床锅炉控制。 如果需咨询请发邮件wchengy001@vip.sina.com

网友C:
我也想要一份这样的资料,不知楼上的有没有啊:我的邮箱是:mianyangyi@21cn.com

网友H:
我想搞自控公司,但不知具体如何做,需要那些知识,各位大虾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