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go!12/24rc~

楼主(2004-01-05):
logo!12/24rc是不是容易死机啊? 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我要是一般节奏输入信号的话,它就能很好的执行程序 可要是输入信号频率高一点的话(其实也就是手按按钮按快一点而已),它就会不动了 然后老半天才有输出,怎么回事啊?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2004-09-08):
能不能写出详细的程序清单,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用LOGO有几年了,没有出现过死的现象。我试过,5HZ的频率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