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干扰问题

楼主(2004-01-05):
一台柳州的注塑机进行变频改造,温度显示数据被干扰,检查电机线与控制电路离得比较远,应该不会引起干扰,变频器单独接地也不行,载波频率降下来也不行。请大家出个注意。谢谢!

网友A(2003-12-06):
看来变频器干扰真的令人头痛!

网友A:
变频器的牌子与干扰大小也有关系!最好是试好才买下变频器!

网友B:
加大磁环!

楼主:
广东容济-张工,您好,请问磁环应该怎样选择?请指教,谢谢。有没有人遇见过同样的现象?解决方法是什么?

网友C:
屏蔽双绞线用了没有

网友D:
给热电耦加滤波电容效果不错

网友E:
在变频器进线端加匹配的滤波器可明显改善!

网友F:
同意李春发的意见,另外,可在传感器输入端家一电容可消除

网友G:
变频器不要接地, 输入,输出分别加磁环 把载波频率降下来, 给热电耦加滤波电容. xsaver@sohu.com

网友H:
传感器信号线的接线有问题! 每一个温区的传感器信号必须是单独采集,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各区的传感器信号互相是否有阻值。 如果将温控传感器信号线重新接一遍一定好。 变频器不会对温控信号干扰。

网友I(2004-01-05):
降低载波频率,输入和输出线用大小合适的磁环绕3圈以上,尤其是输出线。这样应该能解决的,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J:
参照一些抗干扰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