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MAC调试求助!!!

楼主(2004-01-06):
哪位大侠肯赐教:本人在采用PMAC104卡的速度环控制方式时,加减速时间调大时,整体运动速度提不上去(微小直线段),调小时电机运行不平稳,不知哪位高人能指导,万分感激!!!(已用PID参数调试软件调试多次)

网友A:
你的PID调好了没??微小直线段啊,那你看电机的加速度参数了没??如果电机的加速度不够,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加速到你所需的速度。加减速时间长的话,速度当然上不去了。 我在找每12ms转一圈的电机时,就遇到过类似问题。额定转速7500的都不行,因为加速度不够。

网友B:
to man20011,你所谓的:微小直线段是多少?可以交流一下,请打电话010-82025588找Johnny或技术中心章经理。

网友C:
你说你用PID条是软件调的,那你确定你的机械加速时间多少了吗?我说你们问的问题别人很难回答啊,原因太多了,你的负载扭矩、惯量等都没有,还有你的电机是什么的,这些都有影响的。你所说的运行不平稳,怎么不平稳?过冲?震荡?还是位置偏差?你总要给个具体的说法吧? 以后这种不假思索的问题尽量不要写了

网友:
我想用G代码编程,比方说我在PEWIN下编了如下程序: open prog20 clear g00 x0 close open prog1000 clear rapid return close 然后 b20r 但是电机没有运动,请问运用G代码编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D:
你好! 我想用G代码编程,比方说我在PEWIN下编了如下程序: open prog20 clear g00 x0 close open prog1000 clear rapid return close 然后 b20r 但是电机没有运动,请问运用G代码编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E(2004-04-26):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协调这些参数,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F:
楼上几位大侠,欢迎到元茂兴公司的论坛做客。http://www.emotioncon.com/ltltlt/index.asp

网友G(2004-05-26):
不仅跟加速度时间有关系,还与加速度的值有关系,关键还得看最大速度,以及I13的值。微小特别是微笑直线端!先看一下I13吧!

网友A:
TO:山东淄博英威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可以给我您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H(2006-06-26):
谁是真正的pmac的高手啊,我现在正在使用,发现工控机不能通讯,普通的台式机就可以,这什么原因了,我的qq46691210,邮箱yinlingyun44@126.com,请不吝赐教

网友:
你用的什么卡?我碰到过有些工控机硬件配置低(比如PCI接口版本)而造成无法使用某些控制卡的情况

网友H:
#1j:命令电机运动,但是#1j/却不能停下来了,那要怎样才能停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