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动画中数据转换表里“值保存不住”?

楼主(2004-01-06):
我用微软文本框,动画-->数据,选表--完全匹配,插入行, 我在值中写10,字符串里写“A”,确定后打开看值为空,只有字符串里“A”还在, 我用iFix2.6 中文Demo ,该如何才能保存住参数?

网友A:
有个存盘数据库的函数,你仔细找找,然后在脚本中加上,我记的不是很清楚了,好象是SAVEDATADASE这样名字的函数。就可以解决了,希望偶说的有所帮助,我以前也是用这个办法解决运行状态下,动态参数的设定的

楼主:
睡眠不足: 你好!不好意思,能说具体做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