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使用过转矩控制方式来控制电机

楼主(2004-01-06):
我想把印染设备的张力控制器去掉,直接用变频器的转矩控制来控制电机,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效果怎么样?或者有没有人用过伺服驱动器的转矩控制来单独控制电机。多谢!

网友A:
开环不好吧?不知您为啥去掉张力反馈?差钱?不会啊!您姓钱啊!哈哈哈哈!(如果介意玩笑可以声明或骂我一顿) 现在有变频器能用电机电流作反馈进行PI控制,应该适合你的要求。真要用留下你的联系方法。我给你去信儿。

网友B:
是把卷染机的张力控制拿掉吧,这种变频器应用太多了。主要看你采用哪种变频器。有空可以一起探讨探讨。我的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13564718284

网友C:
转矩控制是张力与同步控制中最常用的

网友D:
现在能做张力张力控制的变频器很多:ABB600、800有卷曲宏(工作于转矩控制模式)、三恳变频器有张力卡(但只能做张力闭环,变频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伦茨以及三菱的张力卡、还有艾默生(华为)的TD3300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需要指出的是,张力控制不是有转矩控制模式就可以用于张力控制的,以TD3300为例,其中包含了卷经计算、转动惯量自学习、转动惯量补偿、摩擦系数补偿、锥度系数补偿等专用功能!

网友E:
建议你不要那样做,如果你一定要做那你先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保证你的转矩随卷径变化而变化。不是说变频器有了转矩控制功能就一定好用,它有一个使用的范围和控制精度问题。

网友D:
用变频器做张力控制是肯定没有问题,但在变频器的选型一定要注意,不是有转矩控制就可以的! 再看一下我上面写的!

网友B:
现在能做张力张力控制的变频器很多:ABB600、800有卷曲宏(工作于转矩控制模式)、

楼主:
我是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在实践中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