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

楼主(2004-01-06):
我现用三菱PLC编程时遇到一个问题,望指教,用的是步进指令X6,X7,X10,X11分别控制四个电磁铁,同时X6,X7另外同时接一按钮是步进停止,X10,X11同时另接一按钮是步进开始,运行程序时发现X10,X11控制的两个电磁铁不能自锁,请问为什么,在不改电路的情况下怎么解决。急用,解救。………………………………………………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帖上来。

楼主:
谢谢把emal:给我,我给你发过去,这上边没法贴图

网友B:
应该鼓励,这里是成长的摇篮

楼主: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X10 AND X11 SET S20 STL S20 LD X10 OR Y0 ANI X11 OUT Y0

网友C:
你会吧!你的程序问题很大啊!你不是说有四个电磁阀啊!那么就应该有四个输出啊!

楼主:
这只是一个输出,就是这里出问题了,这也是这个程序的第一步。

楼主: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x10   and x11   set s20   stl s20   ld x10   or y0   ani x11   ld y0   out t0 k10   ld t0   set s21   stl s21   ld x11   or y1   and x10   out y1   ld y1   out t2 k10   ld t2   out s20   整个程序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和另两个输出无关,试一下,我是新手,是不是程序有冲突,帮忙解决一下好吗?谢谢

楼主:
急用,帮帮忙好吗?…………………………………………………………………………………………………………………………谢谢大家了^_^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我,是不是我得问题太简单了?大家不屑回答啊。

楼主:
y0 y1 不能自锁,包括用SET指令都不行

楼主:
帮帮忙好吗?论坛上的雷锋都休息了^_^

网友D:
x10常开,x11常闭在用一个开关的情况下不能触发y0

网友D:
加辅助继电器

楼主:
说明一下,X10,X11,不是接了一个开关,是接三个按钮,各自单独接一个,两个点又另外共同接一个按钮。

网友D:
可以的,我试了,你上面是否写错了,s21后andx10是anix10吧。

楼主:
JLFEI:对是ANI X10可以吗?我试的不行啊?可不可以把信箱给我我把完整的程序给你,你看一下》

网友D:
j_lfei@126.com

楼主:
信以发出,hengshan1980@sohu.com